[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M17 板号la-9331p 7声报警通病

楼主(2017-09-23):
外星人M17 板号la-9331p 7声报警通病,BIOS问题,   刷bios可以解决,但一定要原机芯片。换上去买回来的芯片都不行,已修多台不知为什么,

LA-9331P VAS00A14.zip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网友:
好像原机bios有底层文件的   这个好像换了没有的

网友:
那天你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这个 我的故障是触发上电到0.025 原来这个BIOS有容易坏啊

网友A:
是用他机器上面那个bios 芯片刷的吗  还是新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他机器上面那个bios 芯片刷的吗  还是新买的?

都不行

网友:
这个bios文件和所谓的淘宝买的和自己合成me的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