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联想s710一体机拆机,只是拆机高速勿喷

楼主(2017-09-23):
接到一个联想一体机s710,,,故障 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屏幕显示无信号,拆机过程发上来 座子中间有个螺丝,拧了, 螺丝一拆,座子下来了,,左右下角有两个螺丝,拧松,这螺丝拧不下来,然后从下面开始翘,整个后壳就开了 ,右边铁皮下是主板,周围螺丝一拧,向右推,主板就出来了,, ,接下来测电压,开始修,完了什么故障,修好告大家。。

网友:
这机器看图片好像有点进水了吧?

网友A:
这图片怎么能看出来进水呢  我觉得楼上灌水呢  我觉得是BIOS电池没电了 可以看下

网友B:
这个机器你试试hdmi外接,估计能正常显示,遇见过这个机器主板背面显示器控制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怎么能看出来进水呢  我觉得楼上灌水呢  我觉得是BIOS电池没电了 可以看下

嗯,有电,cpu电压出不来,我正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你试试hdmi外接,估计能正常显示,遇见过这个机器主板背面显示器控制芯片坏的

cpu搭上 插上电机子自动加电,风扇一直转,无CPU电压,拆了CPU,风扇转下就灭

网友:
过来围观,看拆机,多多益善,少少无区

网友:
好,下次遇到我也知道怎么拆的了。。。。。。

网友:
这机器 好拆的很啊  楼主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感觉一体机大部分都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