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G15笔记本主板花屏

楼主(2017-09-23):
DELL 笔记本花屏,显卡型号是216-0772000, 八个显存。     这种情况是先换显存,还是换显卡呀,怎么个维修流程,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
                          显卡是通病了。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和显存没关系,干显卡吧。。。。。。

网友:
显存花屏的少点,先吹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存导致的花屏我只遇到了两次,不确定就先风枪加热显卡试试,你运气没那么差,这么小几率让你碰到

网友:
花屏  得分怎么个花法  再决定换哪一个   不过换显卡  比换显存 能快点   也可以先吹一下显卡

网友:
呵呵  换系统  装驱动  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看是什么花屏了...显卡坏的占大多数

网友:
先看看结构   显存是不是靠近散热器   如果靠近散热器  那就有可能是显存
还有花屏的方式     花屏是字符显示一块一块的那90以上是显存
    其他的就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