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开机不显示大小写亮

楼主(2017-09-23):
拿到手上开机不显示给客户说主板问题,修好200元,客户说修,痛痛快快的拆下来,裸板开机插外接键盘测试,大小灯显示,外接也显示,查屏接口BACKLIGHT_ON 为0v,与 BU77700KVT-GP  的97脚相通,修过x201的暗屏机器,把97脚翘起,与96脚连接一起就可以了,按照同样方法,把97脚翘起

上拉电阻拆掉,上屏开机显示了,兴奋了哈哈,然后装一半试了一试,键盘就开机键能用,别的键不能用,还有就是进系统快到桌面就黑屏了,我想是不
是屏线有问题,正好手上有个好机器拆开用那个屏幕试试还是一样,直接拆开用他的BU77700KVT-GP装到这个机器试下,还是一样,不过能看到暗屏,他原来
那个直接都看不到字的出现,然后放弃了,把芯片归位,把那个机器装起来,客户要取了,不然一会儿客户看到了不太好,想起了x201的也出现过进系统黑屏的
说是休眠信号LID_SWITCH 拉低也会这样,我就测量了,0v,按图纸一查跑到U36B第19脚,也是0v,跟19脚相连的有个r481电阻,直接拆掉,上电测试进系统正常了,更奇葩的是键盘也好使了,每个键都能用,百思不得其解啊,在去测量u36b有3.3v,LID_SWITCH还是0v,等于是不需要这个休眠开关了,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此机就修复了,折腾了许久啊,只能说现在做维修不容易啊,难修不说,价格都要的不理想,哈哈,希望大师们不要笑啊

网友A:
好好珍惜现在修机的苦逼生活,谁知道过几年电脑行业怎么发展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珍惜现在修机的苦逼生活,谁知道过几年电脑行业怎么发展

哎,,,坚守这一行,看看几年后会不会好转,不行在想想别的行业

网友:
到了亮机电流  但是机器认为在休眠   所以不亮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也是要不起价格来

网友:
好好珍惜现在修机的苦逼生活,谁知道过几年电脑行业怎么发展

网友:
这个机收得到两百不少了,换块板都不用那么 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珍惜现在修机的苦逼生活,谁知道过几年电脑行业怎么发展

这个也不用太悲观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B:
能搞好收到钱就不错了,就怕搞半天没好的。你这键盘估计是第一次没插好吧,休眠这地方也不会引起键盘故障的吧

cgl

网友:
维修主板的都不是很好混   有人转行干汽车电子了   有前途   手机也不错 可惜年纪大了些  眼力不是很好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搞好收到钱就不错了,就怕搞半天没好的。你这键盘估计是第一次没插好吧,休眠这地方也不会引起键盘故障的 ...

反复插了好几次都不行啊   我还纳闷呢

网友:
之前修到过X201暗屏,挑掉97脚然后连上96脚,暗屏解决了但是进系统黑屏,当时客户急到要就没再查原因,只是让他把显卡驱动卸了,估计也是休眠开关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珍惜现在修机的苦逼生活,谁知道过几年电脑行业怎么发展

电脑行业在走下坡路了,现在手机慢慢吃香了,还有平板

网友:
这个老机器本来也要不上价,报多了人家还不修。。。。。。

网友:
一直不断的看,你们说看多了 会记得点东西吗,我来学习咯。

网友C:
钱到手就是实在的 后期不返修就好 楼主保修多久的?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钱到手就是实在的 后期不返修就好 楼主保修多久的?

一个月的,,,,,,,,,,,,,

网友:
大小写亮。说明到显卡了

网友:
大小写亮。说明到显卡了
cgl
集显,,,,,,,,所以啊我怎么想也不会是显卡问题,除非96脚无电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写亮。说明到显卡了
集显,,,,,,,,所以啊我怎么想也不会是显卡问题,除非96脚无电压

网友:
经验是多重要啊。。。。。。。。。。。。。

网友:
且行且珍惜呗,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改变的,不能一成不变

网友:
慢慢来吧 我身边很多同行都转行了 现在也在慢慢学修手机了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常见的,不过有基础就能轻松秒杀,现在电脑市场不好做了,打算去迅维进修手机和平板了

网友:
thinkpad的机子其实不是很好修 特别是开机电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