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脚贴片52856代换或PDF

楼主(2017-09-23):
今接修一笔记本,不亮屏,外接正常,经测量屏供电3.3V对地短路,其余正常,跑线路到一个贴片52856,此贴片对地短路,拆除后阻值正常,因手头没有这种贴片,在这里希望兄弟们帮帮忙,看看用什么能代换,或者提供一下PDF资料,谢谢

网友A:
报下本子的型号   看下板号   去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下本子的型号   看下板号   去找图纸

找了好多地方,找不到。。。

网友A:
你没找对地方  有个图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找对地方  有个图自己看吧。。。

谢谢兄弟,手里没有同型号的,不知道用哪种能代换

网友:
我不会修笔记本   就是个开关管 G5285T11 52857  要不直接飞线过去。就是开机的时候  屏会白屏   要不去旧板拆料   要不去小马哥家找 。

网友:
找个N沟道的场管,G极接1脚;S极接3脚;D极接4、5脚。也可以

网友:
谢谢兄弟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