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这到底哪个是EC BIOS??

楼主(2017-09-23):
桥下面挂了两个BIOS 4M+2M

EC的片选CS1#

EC的片选改名成CS1#_R,,,这个EC片选同时连到桥的CS1_#

EC的片选到这4M BIOS

这个4M的BIOS是EC BIOS?

桥的CS0#,连到这个2M BIOS
这个2M BIOS是桥BIOS?   这个不支持ME功能,这个肯定不是MEBIOS
这种情况遇到好几个了,,如果你告诉我4M是ECBIOS,这图就说得通,可是EC BIOS比桥BIOS还大?
如果你告诉我2M是ECBIOS,那为什么EC的片选到了4MBIOS呢?
实物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没看到nc空蓝脚吗?ec下面没有bios

网友B:
NC是啥意思  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是啥意思  你知道吗

不采用啊,,,但是图纸那个0欧电阻没说不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是啥意思  你知道吗

这个板根本不支持ME功能,桥下面两个BIOS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nc空蓝脚吗?ec下面没有bios

如果说这个EC自带程序,,那么桥下面为什么有两个BIOS呢? 这个板不支持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这个EC自带程序,,那么桥下面为什么有两个BIOS呢? 这个板不支持ME

你没剪过双BIOS吗 ,IBM系列的现在机器好多双BOIS 还有台式机主板技嘉的也有很多双BIOS

网友:
你看待机的时候哪个有波形就是EC BIOS

网友:
NC是啥意思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根据图示,UH53是EC的BIOS,UH52是桥BIOS,但EC101脚有NC标示,说明是空脚,没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