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不触发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23):
版号:华硕P8H61   REV1.00   贴纸 REV:3.0
故障:不触发

测 待机供电正常  IO  RSMRST 待机好信号也正常  PSIN PSOUT 都正常 SLP_S3 抬不起  不正常
准备换个晶振看看  想想 看下深度睡眠好信号先。

S_DPWROK  0.4V 不正常

S_DPWROK 是采用O_RSMRST# 改名得到的。 O_RSMRST# 也是0.4V 不正常
它来着IO 下端

测这端 3.34V 正常

同一条线 一端3.3V 一端0.4V  那么只能说 中途存在断线。
仔细查看了下 线路  发现断线处

刮开来 果然 一端3.3V 一端0.4V

补好线 后  测   3.3V 已经正常过来了

S_DPWROK 深度睡眠好信号 已经恢复正常的3.3V了

触发后 卡55  档内存 拆掉小8超频芯片不行 刷BIOS后  正常亮机。

维修结束!

 会员12058082元2023-2-9 13:31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让杏杏修  不公平  应该让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让杏杏修  不公平  应该让我修

给你都秒杀了  体现不出技术难度  我花了 好多时间才修好的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是垃圾堆中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是垃圾堆中捡的吗?

用惯这个了羡慕吧

网友C:
秒杀,一百到手,恭喜啊,钱包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杀,一百到手,恭喜啊,钱包又大了,,,,,,,,,,,,,,,,,,,

谢谢 加分  小故障   写的 有点啰嗦

网友:
厉害了,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呵呵  看似简单 对小白来说修不好的

网友:
要是没有点位图,就不好搞了。华硕的点位图是宝贝啊

网友:
虽然介绍的有点长,但是,能找到故障就是好。

网友D:
看似简单的问题,修起来不一定简单

网友:
可以,這個信號經常會發現有問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扛扛的....

网友E:
信号断线真不好查,我不会看断线的,尤其电容下面断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似简单的问题,修起来不一定简单

技嘉的 比较习惯查这个信号  华硕的 不太喜欢查这个 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号断线真不好查,我不会看断线的,尤其电容下面断线的

这个线好跟 有些线不好跟的 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技嘉的 比较习惯查这个信号  华硕的 不太喜欢查这个 信号

你是跑线发现断线在哪的,还是查点位图 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跑线发现断线在哪的,还是查点位图 找的。

查点位知道断线 才跟线的 ...........................

网友H:
观摩青杏师傅的实例贴,总能从中受益,学到不少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跑线发现断线在哪的,还是查点位图 找的。

如果是没有点位图的话可以跑线路来查找这个信号

网友I:
确实,技嘉板不触发经常DPWROK这个信号容易出问题,华硕板很少关注,下次碰到也要查查了,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J:
修得怎么样先不说   发贴绝对是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K:
青杏师傅的帖子,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修起来看的就顺手

网友L:
看不懂,好深奥的样子,。。。。有台HP的本本不过隔离,没图没点位。。修的狂抓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观摩青杏师傅的实例贴,总能从中受益,学到不少的知识!

谢谢支持 这个故障 不难就 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技嘉板不触发经常DPWROK这个信号容易出问题,华硕板很少关注,下次碰到也要查查了,谢谢分享,加分鼓 ...

恩 华硕  我也不喜欢查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得怎么样先不说   发贴绝对是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没见分  当灌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青杏师傅的帖子,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修起来看的就顺手

写的有点啰嗦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不懂,好深奥的样子,。。。。有台HP的本本不过隔离,没图没点位。。修的狂抓头。。。

对你来说  神马都是浮云   抓头 只是 装做有点难度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大师人物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手到病除的节奏,厉害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分析的很好  bios  我拿走哦

网友:
双击666加关注老铁

网友:
华硕有点位还是比较好修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华硕很少修到有大板,小板修过很多不通电,都是小的IO坏的

网友:
学习了,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绝对的老司机,真给力,大神没毛病

网友:
666,按时序修的很漂亮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