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不显示

楼主(2017-09-23):
也算是朋友的机器吧,放我这里说有空帮我看看什么问题,我开机一看你这不是能显示么,就是没系统或者认不到硬盘啊,进bios进不去?
键盘也有好多键不能用,给他说,你这键盘有问题硬盘也是坏的,他就给我拿了一个硬盘我给装系统试试看看有别的问题没,一试,解压的
时候就不行了,黑屏了,关机再开就不显示 了,这是i3一代的,显卡容易挂,上bga台修复,开机显示了,进系统黑屏能听到声音,奶奶的
咋又是这样的问题,进安全模式没问题,禁用显卡也没问题,难道显卡驱动不行或者显卡必须换?手头上又没有,再说如何换显卡他未必换了,
键盘坏的,硬盘坏的,在显卡坏我想肯定不修了,我坚持再看看,从安全模式禁用显卡进桌面安装鲁大师,把显卡驱动删掉从新下载,用鲁大师
里的装显卡驱动,奇迹般的发生了,重启后顺利进入系统界面,反复试了好多回都可以,哈哈这样就好了,,,点赞。点赞

网友A:
还带这样的   一般装系统的时候  装上的显卡驱动  出问题的概率很低啊

cgl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也会不显示的

网友:
这个思路很清晰,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带这样的   一般装系统的时候  装上的显卡驱动  出问题的概率很低啊

是啊,所以啊现在的机器思路不多一点走很多歪路

网友B:
楼主,牛呀。前几天修到个DELL N4110 A卡,搞死都没好。问题就是打显卡驱动蓝屏,卸载单独挂也是一样。换新显卡问题一样,逛了下有人说是显存问题,我呢个去8片,工程浩大。一组一组的换,8片全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神一样的机器,真是心碎呀。

cg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呀。前几天修到个DELL N4110 A卡,搞死都没好。问题就是打显卡驱动蓝屏,卸载单独挂也是一样。换新 ...

哎,现在的机器没法说啊,啥问题都有,你没有刷bios试下吗

网友:
嗯   和我一样  一台机器开机一会黑屏   但是可以正常关机的    然后重置显卡    刷bios   然后tm最好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现在的机器没法说啊,啥问题都有,你没有刷bios试下吗

下官网的BIOS刷了后,关机不完,风扇还转。刷论坛的问题一样。哎,悲剧的很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官网的BIOS刷了后,关机不完,风扇还转。刷论坛的问题一样。哎,悲剧的很

太奇葩了 ,,,,,,,,,, ,,,,,,,,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吧 ,要不然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D:
就是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有问题?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有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 ,,,,,,,

网友:
这问题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正常才这样的吧,好少见

网友:
amd显卡 驱动很难打

网友:
K42只遇到显卡问题  BIOS  插2条内存不过  其他好像米有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一款也是进系统暗屏   是要装第一版的驱动才行的

网友:
这种显卡驱动问题有时侯真的不好搞,幸好楼主搞好了!

网友:
有些机子有这样的故障,碰到过二台,把自带驱动下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