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科普,KB9022Q D EC程序有通用的吗?thinkpad s1 yoga!

楼主(2017-09-23):
接一台thinkpad s1 yoga! EC KB9022Q D 烧坏,某宝某店被黑, 50元买了一个,上机点亮,反复重启,还是怀疑EC不匹配。咨询一店家,回复如图

有用过的兄弟,请回复一下!感觉不靠谱啊,不科学!

网友:
EC型号一样就可以通用 但是里面的程序就不能通用了

网友A:
有程序的ec烧了我们一般要买都是买剪板的,你怀疑程序不对你可以飞线重新刷一下ec程序,这个程序论坛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
一般买剪板的还靠谱

网友:
上了机的芯片没得谈       所以事先要问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的ec烧了我们一般要买都是买剪板的,你怀疑程序不对你可以飞线重新刷一下ec程序,这个程序论坛可以下 ...

没有这个编程器,  你刷过???

网友:
这个型号的都是有程序的和KB9012一样

网友:
也从没刷过EC程序  但一般不通用

网友:
你可以去淘宝买个EC座子自己刷!座子加芯片应该也不要50大洋!

网友:
50元一个确实背坑了,自己刷多好?

网友:
这个必须买剪板的  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全新自己写进去的程序   不靠谱

网友:
买个编程器  修几个机器钱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