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9-23):
M5A78L-M LX3无复位维修,电压全正常,时钟都没有,换了时钟还是不行,后看到IO这里少了2个电阻,(看图)补上亮机OK

网友:
这个没看明白  是那两个电阻   反光太厉害了   楼主标注一下最好

网友:
几乎没看明白,楼主能否标识下?

网友:
哪两个电阻,反光

网友:
一点都看不清楚没有突出重点

网友:
是那两个电阻   反光太厉害了   楼主标注一下最好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标注,现在标注出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换个相机了

这就是号称拍照神器 的OPPO  R7PLUS呢 垃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