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P43T-ES3G,不上U或不插12V插头,可正常上电,上U以后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17-09-23):
如题,测量上电瞬间各部分的供电基本正常,各芯片无发热现象,现在怀疑是座或是NB有虚焊,还望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测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和电压,可能是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反复复位,另外内存工作条件也留意下

网友A:
测量一下CPU供电的对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CPU供电的对地有没有短路

你好,感谢回复,CPU供电对地不短路,不上CPU的时候,有大约1.3V的电压

网友:
好好查下CPU供电.....

网友:
上了CPU以后   有没有CPU供电   复位正常了没  BIOS 刷了没

网友:
应该查查CPU供电这部分电路,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谢回复,CPU供电对地不短路,不上CPU的时候,有大约1.3V的电压

那你再仔细查查别的条件,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C:
反复上电掉电,你得查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的出来,因为你上了CPU,如果没有时钟复位信号,会引起主板保护,进而重复的上电掉电。

网友:
这是正常的,只要不开机都会上电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复上电掉电,你得查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的出来,因为你上了CPU,如果没有时钟复位信号,会引起主板保护 ...

你好,感谢回复,我测量了一下,上电瞬间,CPU是有供电的,待我查一下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谢回复,我测量了一下,上电瞬间,CPU是有供电的,待我查一下时钟和复位信号。

具体量了再说。

网友:
刷下BIOS试下?换个内存条试试?上电掉电就是说明CPU读取代码不正常反复重启。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应该是哪个供电不正常或者短路与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