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出现多个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7-09-23):
拆机一看,CPU周边有几个电感明显有锈迹,接电漏电50毫安左右,拆下主板发现被同行修过。背景灯升压管上方的滤波电容已被摘掉,背景灯升压电感L1503生锈且鼓包了,果断换掉它。接电试了下触发,电流可以往上跳变,扣上屏幕触发后用手持放大镜的灯光对着屏幕照,看见有苹果图标,此时可断定为有显示无背光,更换背景灯升压管U1502后不漏电了,但还是无背光,测量显示座子J2019的2#脚(背光供电输入)为无穷大,经排查发现与该脚相连的电感FL2024已被同行摘掉,补上该电感后有背光了,但是显示屏有阴阳屏现象,测量显示座子的1#脚和4#脚(背光回路),发现1#脚被氧化了,处理好后阴阳屏故障解决。但是又有了另一故障无基带,这机子真是故障连连啊,稳住!先测量基带电源的几路主要输出电压,发现S2、S3、S4电压为反复在有和无的状态摆动,重植基带电源故障依旧,换掉后故障解决。连WIFI校准时间后插入SIM卡一会儿始终为无服务状态,经排查发现是天线座子松了,处理好后故障解决。测试所有的功能,又出现新的故障不充电和照相时有时无,先修不充电,插入数据线瞬间有充电反应,后面就没反应了,重植和更换充电管理芯片故障依旧,经排查发现尾插座子有几个脚被氧化了,处理好后故障解决;接着修照相故障,测量主相机连接座子的二极体值,发现34#脚的2.85V供电电压时有时无,经排查发现降压管u2301松动了,拆掉,懒得重植,直接短接1#脚和2#脚,照相故障解决。测试了一遍该机子的所有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进水机也看情况的,有些很好修,有些很多故障,而且还有很大可能返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A:
这算少的。 我昨天修了个6S进厕所的。除了WIFI没搞。没有一个地方没修过

网友:
技术确实是到家了,没得说,膜拜

网友B:
请问下LZ  PN5V7 这路 到座子开路的话 会不会也有阴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LZ  PN5V7 这路 到座子开路的话 会不会也有阴阳屏

负5.7V开路的话,不会有阴阳屏,会显示竖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少的。 我昨天修了个6S进厕所的。除了WIFI没搞。没有一个地方没修过

哈哈!有没有闻到屎尿骚味:daxiao: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C:
我就在想,就算这样修复了,会不会还有别的地方以后又出问题?

网友:
大神太牛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的放大镜 可以啊 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基带可以随便换么,,,,,,,,,,

网友:
进水机问题难修,但是总有办法,看到大神很欣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想,就算这样修复了,会不会还有别的地方以后又出问题?

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目前客户还没回馈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带可以随便换么,,,,,,,,,,

我这个是基带电源,基带电源可以换,基带CPU不能单独换。

网友:
理论厉害,手工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目前客户还没回馈有其它的问题。

就怕动不动来返修,然后客户说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