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6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9-23):
通病就是刷bios

还有就是NB咯!

亮机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惠普COMPAQ 326 AMD独显 板号VV10A2-6050A2347001-MB-A03

网友A:
厉害了,下来收藏,这种机器应该还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下来收藏,这种机器应该还会遇到。。。

这么好的bios 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下来收藏,这种机器应该还会遇到。。。

加分扣我分不。。。。。。。。。。。。

网友(2019-07-06):
这个BIOS 刷了 指示灯跳变不触发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