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440 不充电!!!

楼主(2017-09-23):
求助联想L440 不充电,在系统下能看到电量,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去,充电电流也没有,充电芯片是BQ24760, 集成MOS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能识别电池说明EC和电池的通信时好的???,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求助大家了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一下,再查别的。回个贴都要求数

网友A:
要不bios 要不就是电池微码  更新一下 有惊喜

网友B:
电池有没有换过呢,不如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不bios 要不就是电池微码  更新一下 有惊喜

怎么更新电池微码? Bios 被人刷过,能识别电池,显示正在充电,电量一直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bios 要不就是电池微码  更新一下 有惊喜

哪里能找到微码?官网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没有换过呢,不如换个电池试试看

换过,有时候还能充,大多数时候不能,一般关机充,几率大些,但是现在一直都不能充了

网友D:
EC检测电池的那几根线路测了没  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检测电池的那几根线路测了没  有没有断线

都能识别电池信息, 提示在充电,电量一直不变, 也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不懂,路过,顶上去。。。。。。。。。。。。

网友:
没遇到过,我一般都是换个电池就好了。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有时能充电,这是能充电时测得的电压  ,

网友A:
联想有电源管理程序 你安装试试 有些联想就是没有安装 会出现不充电的情况

网友:
我遇到几个这样问题没有修好,期待你修好后。。。给出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有电源管理程序 你安装试试 有些联想就是没有安装 会出现不充电的情况

程序设置的会显示未充电  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更新电池微码? Bios 被人刷过,能识别电池,显示正在充电,电量一直不变。

官网下载个和现在的合成试试看,电池微码没有搞过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过都是换电池搞定的

网友:
对啊,建议换个电池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