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NEW S2屏不显示

楼主(2017-09-23):
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NEW S2开机屏幕上一点反应也没有,拆机看到了一点点进水的痕迹,外接正常显示,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可是就是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换屏试过了,还是一样现象。这个机子笔记本新,找不到图纸,看了一下屏接口,测试了一下,19V和3.3V都有,不知道怎样修了。哪个有这个机子的图纸,贡献一下。板号:DAOPS8MB8G0 REV:G

网友:
屏线也换过了吗?

网友A:
屏线没有换,但我测试了。都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没有换,但我测试了。都是通的。

有很多时候是通的,不一定代表他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