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1-471G 屏闪

楼主(2017-09-23):
ACER   E1-471G  屏闪
开机就见LED灯光闪的很严重,看得眼都要花的那种,测BL ON 14脚屏线插座电压只有1.9V左右不稳定,其他3.3V 19V都还可以,拆掉Q2也是一样屏闪,D2两端也正极1.9V左右负极1.6V左右不稳短路也是一样闪,论坛有人说把 BL ON 和 POW接在一起,就可以,但是试了是不行,开始两次开关机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电流上1.2A不显示了,吓了一下,以显卡坏了,又把断开14脚和Q2接回去还是一闪一闪的没坏,把14脚和Q2断开,接在R40一百K的电阻3V处,开机可以了。总算完工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屏闪,时有时无的。现在放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屏闪,时有时无的。现在放着呢

参照最后那个图就可以了。测下BL ON 14脚的电压有没有3V电压,

网友:
屏闪的故障  首先要测一下  背光开启信号 是不是也跟着闪

网友B:
查源头看是不是EC休眠开关引起的,你这样搞影响时序,容易出毛病,有图纸啥多好办,多跑电路还是可以提升自己的维修思路和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源头看是不是EC休眠开关引起的,你这样搞影响时序,容易出毛病,有图纸啥多好办,多跑电路还是可以提升自 ...

说的也是,主要查两天了,客户那边等的不耐烦了,这种改法,在开机的那瞬间不好的就是会白一下屏,没法人家急,只有改才能应付。

网友C:
是那个屏供电的五脚芯片出问题了吧,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源头看是不是EC休眠开关引起的,你这样搞影响时序,容易出毛病,有图纸啥多好办,多跑电路还是可以提升自 ...

像这种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你应该是初学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屏供电的五脚芯片出问题了吧,遇到过好几个

不是那个3.3V电压没事。是BL ON的14脚出问题。

网友(2020-12-13):
估计还是ec或者桥问题吧

网友:
Q1 Q2 Q3 D2总共就这几个件,应该能搞定的呀

网友(2022-08-16):
闪屏是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