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面挂两BIOS的,分别是什么程序?

楼主(2017-09-23):
EC是自带程序的
不支持ME
桥下面两个BIOS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
一个2m 一个4m  都是挂桥的  有片选信号的  编程器读出看看喽

网友:
你发了几个帖子,一直说不支持ME,到底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上的?应该是有一个是me固件吧

网友:
楼主把芯片程序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因该是一个bios是me 一个是主bios吧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板子。正常时一个BIOS一个ME,华硕的可能是BIOS加uefi图形BIOS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HM55平台以上机器为什么不支持ME?说一下机器型号.

网友:
有可能是两个bios吧,一个主bios,一个是副bios

网友:
一个主BIOS 一个ME  正常的都这样

网友:
首先。我不知道楼主的理论是哪里来的,,,至少55以后我还没见过不支持ME的机器 ,,可以说大部分机器不支持AMT但是不支持ME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ME负责部分电源管理 ,和ICC,,没有ME。你怎么能亮机?

网友:
一个是桥的bios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ME啦

网友:
哎 回复看一下

网友:
主程序和me

网友:
看了回复才明白了一件事情,哈哈哈哈

网友:
一般一个是ME,一个是BIOS,你可以读出来,用UEFI工具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