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1主板不上电维修板号KBY3-lt维修 分享案例

楼主(2017-09-23):
首先声明一下咱们的论坛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都是通病系列,我的这个主板和他们的有些差不多但是有点区别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因为电脑生意越来越不行了,自己也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自己在家乡地方搞了一个电脑废料和手机废料回收虽然挣得钱不多,但是自己很开心!没有人天生是赢家,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吧!好了,分享分享自己的维修心得吧,最近手里也没有金币了,也怪难受 希望版主给个原创吧!谢谢了~
联想CFT31主板,背面有具体型号:KBY3-LT V1.0系列 后续我上传BIOS 欢迎有需要下载 !

插上外接电源,电压0.02A 点开机按钮无反应  ! AMD芯片组,AMD单桥~无语中,AMD大法好啊!是不是大多数人拿到这样的主板就喜欢先干这个AMD芯片集成了桥的东西!哈哈哈,沉住气  慢慢的来  别急!干坏了不一定能修好!另外总是觉得这个待机电压有点不太对,跟着我慢慢往下看吧!
看到AMD桥上掉了一颗电容,有点怀疑原来本论坛有这样的通病说是电容也有问题的,不过这个直接掉了 啧啧啧,思路不同啊!就怕风扇把这样的桥压坏了,担心中!不过那咱们也得慢慢的查条件吧,AMD的时序一个一个来,先测量USB接口 数据线对地组织 后测AMD CPU旁的这些场馆阻值   内存旁边的场馆阻值  另外桥供电的阻值  这个板虽是集成了,但是这些条件不能少 往往小疏漏就有可能是引起问题的地方,我就不一一的上图了,只要正常说明就没问题!   然后外接电源上电测量,测量开关排针 3.3V 正常! 点击开关主板无反应,看到这里或许有的知道问题了,但是咱们还得接着来,往下看 不一定是你所想的! 测量IO 条件,待机的电压都有  此板采用的是ITE8775E 小的联阳IO  各条件也正常,(我也不上图了,这个图应该都可以找到) 那么怎么回事了?难道AMD真挂了,唉!纠结中啊, 。。。。。。。。。。。想了有想,AMD测量哪里有纰漏了呢?  对,测量测量电池  有的应该知道 AMD 电池没有电压就有可能造成BIOS 复位 不上电,这个一定要注意 !注意!
电池电压正常后,测量一下晶振电压!嘿,没有电压 找到问题了~~~~ AMD时序中和英特尔差不多 晶振坏 CRT电路都会引起不开机,找到问题了! 那么怎么会没电压了,难道晶振坏了, 想了一下 不一定是,那就测量一下晶振电压的来源吧,时序中大多数都是BAT54C转换出电压给桥,满足待机电压晶振就会有电压!手里也没这个图纸,想到了其他帖子上说电池座旁边的两个管,那就量一下U20这个官,C级电压有3V,E级没有电压 直接飞线 然后测量晶振,   晶振两脚有电压差了,外接电源再看待机电压! 待机0.03了,好按开关按钮!启动了,到此修复完毕!滴滴报警了
或许大家会说那么查来查去担着心弄到底还是那个管的问题,还是通病!对的,那么但是当你看到AMD芯片上的电容后和按开关没有反应后,你的第一直觉或许想不到通病管,通病电容!也或许有人问这个官是做什么的,由此看来是给予BAT54C差不多 转换给晶振一个电压的!还希望以后碰到新手能给你们帮助,纯手打的,不易 给个分吧!谢谢了

网友:
修得怎么样先不说   发贴绝对是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A:
楼主,我这有个和你这一样的主板,最开始拿来去掉CPU上的电容亮了,发货到客户哪儿说还是点不亮,发下来测试的确不亮,触发后电流0.35A,不插内存也是这样,坐等楼主BIOS啊

网友B:
修好飞线飞哪里没上图呀。无图没看懂

网友C:
RTC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这个U20就是那双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这有个和你这一样的主板,最开始拿来去掉CPU上的电容亮了,发货到客户哪儿说还是点不亮,发下来测 ...

客官等我!我这就给你上传一份原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飞线飞哪里没上图呀。无图没看懂

U20那个地方,刚才下面评论指出了双二极管从C往E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这个U20就是那双二极管吧

是的,客官!那地方确实好出问题

网友D:
就冲这份发帖的认真精神,就该加分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冲这份发帖的认真精神,就该加分支持。

;P;P小弟一定会再接再厉,出精品!哈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很用心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一定会再接再厉,出精品!哈哈哈

期待你有更多的原创帖子分享出来。

网友(2017-11-13):
主板不好修 ........................

网友:
很好的帖子 楼主很认真 就应该向楼主多多
学习了

网友:
得怎么样先不说   发贴绝对是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2018-03-21):
不错,我也想做电脑废料回收,但不知道怎么做??收因来有没有人要,或者收回来能做什么用,楼主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