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C WS REV1.01

楼主(2017-09-23):
没CPU供电,芯片ASP1000RL,   EN38脚有1.08左右。  换了IC也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供电 开启有的话  不出供电   确保前面电压都正常了  就要查SVID有没有波形了  没有波形的话 就要查SYS PWRGD信号

网友:
不出CPU供电,EN正常,就查查CPU供电芯片其他脚位的电压

网友:
修得怎么样先不说   发贴绝对是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首先确保PLL,VCCSA,VTT这样的电压全部出来。之后看看全板时钟是否正常出行,如果没有,把时钟修出来再说。如果这些都有,查查PCH有没有发出CPU_PG给CPU,如果没有,修这个。如果CPU_PG都给了CPU,再换CPU的情况下还是问题依旧,那就用示波器抓抓电源管理芯片的SVID波形,是否正常有。如果有波形,但依旧没供电,那就要查反馈各个部分。

网友:
关键没示波器啊

网友:
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没图纸,谁有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