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11246-1 lgs-1 无集显供电问题

楼主(2017-09-23):
x1 11246-1 lgs-1 无集显供电问题
大家遇到过吗?
一般是哪坏了

网友:
你这么问   怎么回答你   把该查的查一下啊   啥都不查就来问  只能告诉你  主板坏了

网友:
是的  支持2楼的说法  太笼统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品牌 型号 板号什么的都不清楚

网友:
先把工作条件按照工作时序都查一遍

网友:
先换内存,在测芯片工作条件,在刷BIOS。

网友:
集显供电是要跑马后才出来的吧  慢慢的差条件吧

网友:
过内存以后才会出集显。。。。。。。。。。。。。。。。。。。

网友:
                               查集显前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