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5开机0.017掉电

楼主(2017-09-23):
客户拿来机器说不开机,据客户叙述是自己买了一条内存条加上以后用了一次就这样了  在家里放了一个月才拿过来维修 结果机器上可调电源,按开关上到0.017就掉下来了 ,在按开关还一样 ,人后跟客户说一下拆机检测客户同意开始搞  拆开机器目测发现没有进水的痕迹  机器也没有维修过 ,二话不说刷个bios,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可是上电后还是一个鸟样,开始检查电路,查到3V5V这里  发现按开关瞬间5V是有的  但是3V就不对了  只有一点几,测3V上官是D级是有电压的   可会G级只有一点几
上官没导通 然后查了一下反馈脚的2个电阻也没问题 再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更换芯片,更换完检查各个芯片的引脚确定没有空焊,没有连锡,上电 一路小跑,怒冲1.7。断电上屏 亮机  结束  END,但是忘了拍图片 各位看官见谅。随后附上E425的点位 与BIOS供大家享用 联想E425独显LLW-1 AMD MB 10330-1

网友A:
更换待机芯片吗。楼主说请楚点嘛

网友B:
换内存怎么会把待机芯片弄坏了呢

网友C:
这客户点子可以买彩票去了加内存把系统供电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待机芯片吗。楼主说请楚点嘛

嗯嗯是的  更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怎么会把待机芯片弄坏了呢

客户的描述是这样的                          具体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客户点子可以买彩票去了加内存把系统供电弄坏了

没办法  点背了  喝水都塞牙

网友:
这钱就这样轻松入手了?不过还是感谢分享图,正用到

网友D:
由波形和亮机图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技术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波形和亮机图就好了。。。。

亮机图忘拍了  客户要的急  这也是事后写的 下次一定搞完整

网友:
加内存把3/5给烧了》》》》》》》》》》》

网友:
不错   小伙子进步很快  加油,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网友:
好像e4xx系列的机器3  5v老爱出问题   然后一烧就烧桥

网友:
这个问题要不走弯路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楼主可以快速准确判断故障还是很厉害啊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焊好以后先进行测量再上电,我以前换完芯片,直接上电,结果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