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板号LA48 5A短路通病,减去大家烧机时间。

楼主(2017-09-23):
    今天下午接一台联想B490,说是不开机,插电5A大短, 给客户开单然后就走了。  想起这机子今年好像修了至少2台大短路了,而且都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拆开机子,测试公共点PR4004保险,确定短路,然后锁定PC4111电容,翘掉后测量阻值恢复正常,此电容是待机3.3v,上管输入滤波用的。附上图片,减少大家以后遇到此机器修机时间。

网友A:
前几天客户自己拆机除尘 装上后也是大短路 也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客户自己拆机除尘 装上后也是大短路 也是这问题

嗯, 其实烧机也可以很快烧出来, 不过遇到几次一样的发出来,可以减少很多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间

网友:
这也算是一个通病了啊!维修就是这样很多机器都是有通病的啊!

网友:
学习了,又知道了一个通病,哈哈

网友:
楼主功夫深 铁棒磨成针!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思路不错   很有用  谢谢

网友:
修这种机子才好,要谢谢厂家的工程师们。

网友:
又知道一个故障点。。。。。。。。。。。。。。。。。。。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这样确实让很多人走弯路

网友:
感谢分享,分享多了,大家的维修过程都加快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又让我们知道一台笔记本的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快速定位,我昨天是烧机烧出来的。

网友:
这短路  电容坏啊  说不上那个   还是烧机来的快

网友:
如果遇到更多,那说不定就和Y470的屏线接口出电容短路一样成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