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会修的吗?i7-2630QM

楼主(2017-09-23):
i7-2630QM  CPU 裸机启动、进pe都正常,装系统到第三步就重启(win7)或者黑屏(xP),都是第三步装不上系统,用装好的系统盘开机正常,右下角显示装完驱动,打开设备管理器显示总线程没装全其他都正常,过会就蓝屏(代码124)重启,扔了怪可惜,换两个机子装系统一样 ,看看谁能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CPU是没有人能修得了的  除了工厂

网友:
这可真是高难度啊?你要是针断了可以修、晶体管坏了咋修啊

网友:
CPU怎么修,我估计要专业专业专业的认识才可以吧

网友A:
什么型号,是什么板的,板摔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是什么板的,板摔过没

客户之前摔过修好了用几天CPU供电击穿 ,主板修复后CPU就装不上系统了,神舟K480A-i7G,CPU换别的机子上一样一样的,开机logo,bios,pe都正常,到系统还原第三步重启

网友:
这个都修不了吧,I7的价格也很贵的,

网友:
这要是能个人修的了 不是会很6666

网友:
补个针,BGA转PGA,这些有人能搞。但是说修复那些有缺陷的CPU,我想这样的人肯定被请去中科院喝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之前摔过修好了用几天CPU供电击穿 ,主板修复后CPU就装不上系统了,神舟K480A-i7G,CPU换别的机子上 ...

加温烤一下,看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这要。。。能修,中国芯早崛起了吧

网友:
还没听说过,谁能修得了,CPU的.....

网友:
CPU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你那个是cpu里面的集成显卡坏了,我也遇到过,也是主板供电管坏了,高压直接过去弄坏的cpu,去x宝看看有没有这种针脚的台式机主板,加个独立显卡用

网友:
CPU没人能修,以前断针补针还偶尔有

网友:
装到联想Y400,Y410这些机独立显卡上,没CPU集成显卡输出,应该没问题

网友:
要是 会维修CPU  还修什么电脑

网友:
只能直接换了, 修不了的,,,,,,,,,,,,

网友:
CPU是没有人能修得了的  工厂都不可以

网友:
这个就是集显那边烧坏了。。不可能修的国。

网友:
B470的机器,修好,很多CPU,能开机,不能进XITONG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跟那个情况差不多,,集显供电有问题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