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23):
此板几个月前修过一次,上次是无1.2总线供电,这次通电无显示,经查是无CPU供电,

打开点位图,找到CPU开启的EN
经查,MQ11的1脚有1.25V,3脚同时有12V,果断换掉

网友:
找到EN脚就好修

网友:
这个板的供电  各种出问题啊这是

网友:
华硕板几个月间连坏总线供电, CPU供电,真是不敢相信

网友:
跑线对我一直是个难题,楼主厉害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没有电压导致CPU供电不出,一般是EN连接的三极管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厉害,有图纸真是好修啊

网友:
CPU供电IC的EN脚电压控制三极管坏好修,有时是上下拉电阻坏。

网友(2018-02-05):
发个en的脚位图啊。。。。。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好

网友:
PU供电芯片EN没有电压导致CPU供电不出,一般是EN连接的三极管问题

网友:
图纸有最起马 修好了一半,呵呵。。。。。。。。。。

网友:
华硕的板子特容易出类似的问题 断线 排阻 搞不懂

网友:
对amd时序不是很懂,继续学习:dai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