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bm5016大电流

楼主(2017-09-23):
品牌:联想
板号:BM5016
故障:通电大电流,以为又是送钱的,可是事实不如人所愿的,过程简述如下。1:拆机前,插上可调电源,电源5A,

2:拆开后,一大片的灰,很有可能是电容短路了,偷乐一下下。

3:到处翻个遍,还死了好几只蚂蚁,特注意贴胶的部位,结果没发现敌情,还是老老实打打阻值吧。

4:公共点短路是一定的了,可没发现哪个电容有爆裂或氧化呀,打打各大电感,终于发现敌情,唉!前面空欢喜一场,PL17对地短路,翻开图纸一看,原来是北桥供电,坑呀,测了测上管,已经完全激穿,这下可完了,北桥一定是“没命”了。

上下管全拆下,顺便断开电感后级,测到后级还是不乐观,桥果然是挂了的,不管怎样,先修好供电再说,找来管,上下一套先换了,控制芯片先不管,打阻正常了,按开关触发上电,电流去到了0.68就不动了,测PL17,电压出现0.9,0.6,0.3,一直下降,说明6228HRTZ应该是个好的了,是因为断开后级,没收到反馈而出现的电压不维持。

5:连上PJ11,给烧坏的北桥供电过去,结果测到PL17一个稳定1.1V,到此,电流上到1.8A,唯独只有北桥,查查看是216-0752001,这家伙可不便宜呀。到此,想起在某贴子看到过这个芯片是可以代用的,找来一片华硕A78,北桥是个215-0674058,有位高人曾用此代用成功,我得验证一下了。拆芯片过程就略过了……

因时间关系,省略BGA过程,
最后:机器修好了。
写贴子辛苦,看官们多多加分。

补充的在8楼,有亮机图,跟对应图纸。

 会员2021782元2022-12-16 18:05

网友A:
这两个桥的型号  差别有点大  能代换?   001这个桥  料板上到处都是吧

网友:
呵呵 你这个大短路的还真是揪心啊!一般遇到daduanlu的都是主供电的 滤波电容!

网友:
估计楼主修这机也是痛苦,本来以为捡到宝,最后搞到换桥。楼主厉害

网友:
好老的机子,还带 北桥。应该要不上价吧

网友B:
弱弱问下楼主,公共点大短用5V烧机,为什么不是用公共点19V电压来烧呢

网友C:
机器太老。楼主可收到多少钱?。一般现在用手机的多。太贵都没法修了

网友:
附加,最后的亮机图,证实两个桥是可以代换的,这个经验很难得。大家看,千真万确。

联想G465C B465图纸 宝龙达代工bm5016-原理图-V1.3 (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桥的型号  差别有点大  能代换?   001这个桥  料板上到处都是吧

坛内已有其他人代换成功过,我当然也是走人家的旧路,最后也是成功了。如果按原桥成本太高,加上机器很老了,客人出不起价,生意就做不成了。

网友:
才知道这两个芯片可以对换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这两款芯片可以通用重来没有试过我手头真有一台我也试试

网友:
这北桥型号差那么多也能用。。厉害了

网友:
还没这样代换过  桥我都是原型号换的   已加分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不仅贵,有时买过来还是个坏的,就更冤了

网友:
是管子不良,导致1.8V有时候会过不去,对么?

网友E:
师傅你那边还要人么?

网友:
嘿嘿,能替换。先收藏以后就不用花4分去找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楼主,公共点大短用5V烧机,为什么不是用公共点19V电压来烧呢

接机时直接用19V,原因是大电流把它拉低成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太老。楼主可收到多少钱?。一般现在用手机的多。太贵都没法修了

做桥报价2百,机器老,主要客人要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仅贵,有时买过来还是个坏的,就更冤了

对了,一般我都在台式A78来拆比较,宁愿杀鸡取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你那边还要人么?

暂时不缺人手,不好意思哦,你就别当学徒了,直接开一家店面实习好点

网友F:
  代换成功了么真心没换过。这2个芯片 差价也不会很多吧。?

网友:
这么修收两百不高 机器太老又要不太高 好苦啊

网友:
0752001不止贵,还特爱坏,我现在都选择不修了

网友:
修过EC两根信号到电池不通的。。。。。可以量一下看看

网友:
这机器,很多壳子上面的铁皮掉到主板上的,,修过很多个,象这样的很少碰到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接口,应该也是通病了,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代换成功了么真心没换过。这2个芯片 差价也不会很多吧。?

关键在AMD主板上拆,不用成本,板拆了卖废品不差价。

网友:
太人才了,写[ 么多 ,,,,,,,,,,,,,,,,,,,,,,,,,,,,,,,,,,,,,,,,,,,,,,,,,,

网友:
这桥型号都不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
大短路一般比较容易找出故障点,主要看是电容还是管击穿啊,管的话一般CPU或者桥显卡之类大多是挂了的

网友:
这个修得不错啊,胸有成竹,查找的一丝不苟,感谢分享。。。。

网友:
才知道215-0674058和0752001可以代换,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送钱的有,但有时也有碰到边CPU都挂 了的——,

网友:
AMD的还有北桥 不是老机器咯 这个北桥多少钱呀?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阿.虽说比较麻烦 修好就不王妃一片苦心~

网友:
这个型号差这么多也可以代换,佩服.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记住这个代换了  以后可以试试 谢谢

网友G:
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做桥200都快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做桥200都快钱。。。

跟客人说明白,做桥在工不在机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北桥空焊小王子。。。001的全部是焊过的。。顶多用3个月。。。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叫客户直接换板,要不换 ...

用台式主板桥代换成功后就会少问题了。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的好经验分享

网友:
请教大师:这个桥正常的阻值是多少,可以分享一下吗?“打打各大电感,终于发现敌情,唉!前面空欢喜一场,PL17对地短路,”

网友:
公共点电流烧机  烧机前不是要先确认后级各个供电管是否正常的吗?后级上管有击穿你也敢烧机?

网友:
  这个北桥,有机会也试下,  能代用最好了,。

网友:
有时候料板少了很不好干活啊·····························

网友:
厉害 各个都是大神啊 修的这么6

网友:
坛内已有其他人代换成功过,我当然也是走人家的旧路,最后也是成功了。如果按原桥成本太高,加上机器很老了,客人出不起价,生意就做不成了。

网友:
学习了                              现在好难接到机子了

网友I:
这个机器 还有必要这样修吗  我感觉我们这边这种机器 报价150 客户都不愿意修

网友:
哈哈,这破机器电路有点坑啊,大短的都是烧好多东西的,一般看到这机器短路都要报高价才行。

网友J:
楼主这个鳄鱼夹好大哦,这是烧电焊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鳄鱼夹好大哦,这是烧电焊的节奏啊。

这都给你发现了,我的是用来供电给风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 还有必要这样修吗  我感觉我们这边这种机器 报价150 客户都不愿意修

个别地区问题,有时看个人的,客户觉得值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真不知到可以替换,不过我这里0752001的桥不少!坏的不多 虚焊的多

网友:
还没试过,有空找块北桥试试看,现在现在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短路都是捡鱼          现在很多南桥挂了引起短路

网友:
这种桥都能代换,大跌眼镜,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 的

网友:
215跟216 居然能通用   第一个用的人  是这么想到的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短路好修哦。不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

网友:
烧鸡大法,每次都开的小小,有时就是我们烧挂的

网友: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挺老的机子,看来自己还是多多练习啊,不太敢上手

网友:
哎   这个一烧一大片!!!!!!!!!

网友:
为啥要会员

网友:
学习了。楼主强,以后多来学习

网友:
老司机!关注..  很厉害   桥都上了

网友:
楼主 最后你的是主供电 电容问题吗

网友:
很好 分析的很有道理很透彻 amd的机器不好搞  值得加分

网友:
都是短路惹得祸呀,桥也死翘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我滴哥,这都行,涨姿势,以后省钱有道了

网友:
楼主怎么发现的可以代换,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