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网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23):
客户发来已台华硕K550D 版号X750DP 2.0,电流2.1不亮机,刷BIOS后亮机慢,电流到2.3卡一分钟左右亮机,拆掉网卡芯片后亮机速度正常,怀疑网卡芯片故障,订货,到货连换了三个芯片故障依旧,亮机慢,进系统不识别网卡,求8111G的工作条件或机器图纸

网友A:
换网卡前  你应该刷一下合成ME的BIOS

网友B:
你还是刷bios吧 我之前也遇到过 后来刷bios 搞定的 但是那个bios 我不确定是那个了

网友:
真心没学过合成BIOS, 网卡工作都跟BIOS有关,华硕的BIOS还要合成真麻烦

网友C:
备份出来的BIOS都要重新合成ME了

网友D:
麻烦了。实在不行改个UsB网卡在里面

网友E:
开机慢一般都是ME的事  我遇到过一次换桥好的。

网友:
测了,现在是电池接口的数据时钟的电压2个3.3v,一插上电池其中一个就变成0v了,电池可以开机,难道电池坏了?

网友F:
多刷几个就好了,你这个网卡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网卡前  你应该刷一下合成ME的BIOS

AMD的需要合成BIOS吗?问了几个大师都说不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刷bios吧 我之前也遇到过 后来刷bios 搞定的 但是那个bios 我不确定是那个了

是这个机型吗?这个是AMD架构的,问别人都说不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份出来的BIOS都要重新合成ME了

AMD机型没有ME吧?买了几个所谓原厂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了。实在不行改个UsB网卡在里面

同行的机器,不好沟通,不想放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慢一般都是ME的事  我遇到过一次换桥好的。

AMD机型不涉及ME吧?问了几个大神都说不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刷几个就好了,你这个网卡应该没问题的

买了两个不行,论坛下载了几个也不行,感觉应该不是BISO问题了

网友:
amd的不需要合成。。还是看看你网卡那里。供电。复位。与桥的通信。。看看那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