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开机无显,按CAP键有反应

楼主(2017-09-23):
手上有台联想B325的一体机,同行拿来的,说原来是电源坏,换了电源后开机不显示,按键盘CAP键有反应,我拿到机器后用灯照了下,不是暗屏,想到这机器APL5930容易坏,拆机后检测APL5930输出正常,刷了论坛上的BIOS,还是一样,论坛上有几个都是这种问题,看来这机器有这个通病,最后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求思路。。。。

网友:
拆掉5930芯片,飞个1.05的线!论坛里有教程贴!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LVDS信号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显示屏,也有可能确实是显卡的事情,总之,慢慢查吧。

网友:
是不是还要线没接好

网友:
你这个问题排除一屏幕,排线和显卡都有可能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