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出现键盘乱码版号la-8863p求大饼讲解

楼主(2017-09-23):
键盘接口阻值正常键盘换了还不行  不接屏也不行

网友:
外接键盘能用不。内置键盘能用供电没有问题。乱码看看电路是不是有腐蚀的地方。学习了

网友:
用三星原厂显示屏就好了 我之前遇到我这种问题 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
看看键盘是哪里出来的 如果直接是ec出来 ec会导致键盘自动乱按之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