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740U3E的问题,请大家帮帮

楼主(2017-09-23):
NP740U3E 主板,掉了些电阻电容,图纸也有了,但没点位图,搞不懂究竟是图纸上哪个芯片。还有电阻电容都是没标号的,有什么好办法对上号?
因为一直修苹果的,没修普通主板经验,附上图纸,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只能图上搜出芯片,根据图跑芯片外围线路了

网友:
你最起码把主板的另一面拍个高清照,别人才方便查找资料。

网友:
只看到95837的1 3 5脚有些划痕掉件啊就好找了

网友:
三星的有图纸就不错了,有的只有点位,没办法只能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