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WF-C963AC开机电机狂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7-09-23):
    三星滚筒,第一次去故障是洗涤的时候整机跳舞很厉害!左右摆动幅度很大,根本都没法开,把水龙头都给碰短了,换好水龙头,接上试机还是一样,门也打不开,最后打开排水口,里面有硬币,有纸币,有发卡,有内存卡,拍完后试机,好了,客户用了大概半个月吧,打电话说洗衣机又坏了,我以为是原故障,过去试机,开机进水然后电机狂转一下就停了,也没有故障代码,换别的程序也是一样!怀疑主板有问题,淘宝上面咨询卖家,好都卖家都提供技术服务,他说让我检测碳阀,拆下来拍照,他说碳阀磨损超过1cm就要更换,故障原因是主板没有检测到电机转速,最后发主板更换,故障排除,进口洗衣机主板很贵的哦,而且都是二手主板!主板真不会修啊,看着有点复杂!

网友A:
没修过洗水机,过来观摩一下,这主板看起来不像是变频的,只是有水封胶,跟豆浆机一样,很不方便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洗水机,过来观摩一下,这主板看起来不像是变频的,只是有水封胶,跟豆浆机一样,很不方便检测

看面板控制区,有速度调的,你说不是变频?估计被淘宝坑了,换糖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