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铭瑄MS-gtx960 巨无霸2G 的BIOS

楼主(2017-09-23):
求铭瑄MS-gtx960 巨无霸2G 的BIOS  哪位大神知道的提供下 谢谢

网友A:
找个同德的卡来试试吧,或者找盈通,梅捷的卡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同德的卡来试试吧,或者找盈通,梅捷的卡来试试。

额   我只有华硕和V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我只有华硕和V星的......................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建议去这里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建议去这里找找。

恩  这个是一开始就跑那里找了  没有  只能来这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这个是一开始就跑那里找了  没有  只能来这求助了

那就确实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