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HDS无触发,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9-23):
            本人菜鸟,早几天华擎主板B85M-HDS开机无触发,赶紧拆开板子,做了如下检查:

           故障现象:开机无触发,无任何反映,短接绿线可以触发,没有卡没办法跑码。

           现在本人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主板IO芯片是NCT6776D, 首先我确认电池BAT为2.6V电压,跳冒电压只有1.1V左右,查IO的RSMRST#主板也只有1.8V左右。
           这个电压有点低,当我插上ATX电源以后,这个脚电压也只有1.8V左右,跳冒电压有2V左右了。
           接着测量IO的64脚SLP_S3#为0V,
           测量63脚PSON#有5V电压。
           测量62脚SLP_S5#为0V
           测量60脚PSOUT#在我短接开机脚的时候也有正常的3V-0V-3V。

           主板有时候可以点亮正常开机,有时候却无法点亮,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还有当我碰巧点亮后,我量到RSMRST#的电压也只有1.8V左右,还有SLP_S3#有3.3V电压.

          请问大神:

         SLP_S3#当南桥收到RSMRST#信号后就输出高电瓶还是说一直都是低电瓶?还有RSMRST#电压正常吗?

     目前没有华擎的B85M-HDS的图纸等相关资料,我只能自行摸索,我是小白,我在论坛有看到华擎B95的图纸,求大神发给我一份研究下好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求大神知道,帮帮忙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跳冒电压有2V左右,肯定不正常,查查它被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冒电压有2V左右,肯定不正常,查查它被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

- -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我量了很多地方,没找到经过的器件。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B:
RSMRST电压偏低,正常是3V以上,你查查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拉底了。

网友C:
应该是rtc电路问题
RSMRST# 这是io给南桥的复位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SMRST电压偏低,正常是3V以上,你查查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拉底了。

看到轩辕老大了,您好多帖子我都看了,因为我只是普通搞电气工作的,主板完全是自学的。想自己维修而已!
这个主板我量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找到从电池出来具体到哪里去了 ,电池附件的电阻我都量过了,一直没找到,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rtc电路问题
RSMRST# 这是io给南桥的复位信号

对的,RTC应该是有问题,从BAT出来的电压到跳冒就被拉低了,我一直没找到拉低的位置。。。求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到轩辕老大了,您好多帖子我都看了,因为我只是普通搞电气工作的,主板完全是自学的。想自己维修而已!
...

我也没这板子的图纸,如果实在跑线都跑不出来到什么地方,那还真的无法帮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这板子的图纸,如果实在跑线都跑不出来到什么地方,那还真的无法帮你。

大神有类似点位图嘛?按照您修华擎主板的经验,是不是RTC电路就在电池附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有类似点位图嘛?按照您修华擎主板的经验,是不是RTC电路就在电池附近呢?

确实和RTC电路有关联,再说华擎这板子是四层板,我感觉还是比较容易跑线找出东西。

网友E:
换个IO试试呢,可能IO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和RTC电路有关联,再说华擎这板子是四层板,我感觉还是比较容易跑线找出东西。

轩辕哥,有没有点位图呢?或者其他8系图纸可供参考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个IO试试呢,可能IO把电压拉低了

在跳冒电压就已经拉低了,应该没进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冒电压有2V左右,肯定不正常,查查它被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

是的,一直在查这个电压被什么拉低了。理论上是电容,一直没找到是哪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跳冒电压就已经拉低了,应该没进IO吧!

我觉得实在找不到目标可以拆IO试试,毕竟rsmrst电压也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实在找不到目标可以拆IO试试,毕竟rsmrst电压也偏低

好的,IO引起的原因估计也不少,感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轩辕哥,有没有点位图呢?或者其他8系图纸可供参考的嘛

我没有华擎的图纸点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华擎的图纸点位。

感谢轩辕哥指点。有不懂在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轩辕哥指点。有不懂在指教!

这那谈的上什么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那谈的上什么指点。

轩辕哥,这里在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次出差1个月,CMOS的电池本来3V,到我回来的时候就0V了。我赶紧查,发现有个滤波电容短路了,我就把电容拆了,情况还是一样。

现在情况是电池和ATX的供电在汇集的双二极管端,经过二极管后,电压只有2.6V了。
还有就是我在上电的时候,SLP3#就是高电压了,我翘脚确认3.3V是南桥给出来的。
而且IO收到这个3.3V并没有将PS_ON#拉低,这可以确认IO损坏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轩辕哥,这里在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次出差1个月,CMOS的电池本来3V,到我回来的时候就0V了。我赶紧查,发 ...

SLP_S3未通电的情况下至高,说明待机条件其实满足,但是如果你此时点开机排针不能触发,那么有可能是IO自身损坏,也有可能是板层有断线等等,到底什么问题,我想你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
楼主分析得还可以吗,不过现在修机主要还是要的经验啊

网友:
华擎涉及复杂电路故障,信号时,真的麻烦。也不是华擎吧,所有没图纸点位的都是。

网友:
RSMRST正常3V左右吧,我觉得你还是换个IO试试吧,不然这样下去还是没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