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G41卡PE进度条

楼主(2017-09-23):
主板;L-IG41M
故障;进不了PE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说该主板可以显示就是进PE就死机。拿来主板放到工作台上,插电源,插内存,可显示。接上硬盘插U盘进PE 发现卡在这里,测各大供电发现各大供电都正常,心想这应该是桥的问题了!刚想废了它,打算废它之前使出我的”十八摸“结果摸到网卡微微发热,果断风枪伺候。拆掉后,在接硬盘进PE,不卡进度条了成功进pe,构了个系统拷机两小时,没看到问题就叫客户拿走了!
算是个维修经验吧!高手勿喷!本人小白一个:lol

网友:
十八摸的功夫用的这么好,可不像个小白:daxiao:

网友:
卡pe图标 的  也遇到过内存不行的    能开机不能进系统
把坏内存拿到别的机器   就没事     原机的内存

网友:
先容易 后难 楼主有经验啊 看来经常维修到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