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850-A重启

楼主(2017-09-23):
版号820-2850-A故障是进苹果系统过滚动条一半时候,电流突然降低,接着黑屏后面就是5国语言,接着自动重启,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听说改什么显卡电压,不要知道那个有搞过呀,知道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独立显卡供电看看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
先把电压检测再说,在论坛收收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故障。

网友:
你先拆开看看呗 看看没有没有进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