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17-09-23):
客户 拿了一个联想笔记本来维修,开机有声音,无图像,我外接正常显示,细看暗屏,于是我就说屏坏了,客户也同意换屏,我就在淘宝订了一张B133XTN01.0的超薄屏,拿回来上上开机花屏,联系旺旺叫我新旧屏一起发过去刷程序,我怕遇到骗子,就自己在网上买一根刷屏程序的线,到了按照屏商说的读取旧屏程序烧录到新屏,第一次使用,成功了,1k,于是就安装好交给了客户,最近我又买了一个试屏的测屏仪,于是又想到了那张旧屏,怀着试试的心态,拆了看看,论坛没有找到图纸,我就找了一张差不多的碎屏,用测试上对比维修量各级电压,最后发现了电感L201开路了,开路应该是由于短路导致,用表在附近量了几个,发现输出的升压电容C240阻值为0,于是拆下坏件,在对比的那碎屏上拆配件换上,再一测试,成功亮了,到此维修完毕。

 会员1475005300鑫豆2024-5-18 09:41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把旧屏都修好了,多赚了一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把旧屏都修好了,多赚了一块屏!

这种屏用的不多,谁要便宜出售,我只是没事做试试手气。

网友B:
13.3真心用得不多。140的才用得多

网友C:
其实我想知道怎么读取屏码片程序,希望楼主下次出个详细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3真心用得不多。140的才用得多

是的,这个用的真不多,有需要的我出售,要的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想知道怎么读取屏码片程序,希望楼主下次出个详细教程

我是找的卖屏的,他叫我发给他,我叫他给我图片看看,我就按照他说的买了一根屏线淘宝搜(笔记本液晶屏EDID码片数据读取线LCD  LED  2合1在线 在线读写线),28块。用支持24,25,93,95 的烧录机都可以读取,文件就1k 大小。与烧录普通BIOS方法一样。读取原屏程序保存后写入新屏就可以了。

网友:
谈不上,只是运气好罢了,

网友:
刷屏的线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一个。老是求别人刷不好意思

网友D:
楼主技术很牛厚屏好修一些这种薄屏维修就困难了

网友E:
可以直接插到RT809F上面读取么

网友F:
呵呵能修好就不错啊   修暗屏 我一般 修暗屏很好修 秒杀

网友G:
楼主的意思就是买了一根刷程序的屏线是吗      请问现在新款30针的 线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很牛厚屏好修一些这种薄屏维修就困难了

只是运气好啊,这个是暗屏,不是花屏,暗屏的故障比花屏好修。

网友H:
暗屏 还是屏坏的多啊 看来灯管根本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插到RT809F上面读取么

应该可以,但是要买烧录的专用屏线。我的是EZP_XPro 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能修好就不错啊   修暗屏 我一般 修暗屏很好修 秒杀

还是你厉害     我没有图纸只能对比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就是买了一根刷程序的屏线是吗      请问现在新款30针的 线有卖吗

我买的是这样的一根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1lh99kbe8a

网友I:
背光电路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暗屏 还是屏坏的多啊 看来灯管根本不坏

这是超薄的,LED,不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就是买了一根刷程序的屏线是吗      请问现在新款30针的 线有卖吗

30针,40针 二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背光电路短路吗????????????

是的,升压电路输出升压电容短路,导致供电电感开路。

网友J:
这个屏烧录线,是可以接在一般的编程器上刷吗

网友K:
楼主心细呀,我有好几个暗屏的,我者丢了,没修,真想拿出来试试运气

网友:
修好了就是钱啊

网友L:
修修,学习了 天天没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修,学习了天天没有分

哈哈,我比你多2分

网友:
还要卖出去了才算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心细呀,我有好几个暗屏的,我者丢了,没修,真想拿出来试试运气

不忙的时候真可以试试,有的还是能修的,论坛里面不是还有一个剪板飞线维修的吗.

网友M:
重在折腾,真是想修就没有修不好的。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屏烧录线,是可以接在一般的编程器上刷吗

大部分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重在折腾,真是想修就没有修不好的。感谢分享经验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对吧,不过你说的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网友N:
厉害    还能修屏啊

网友O:
大部分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容烧了   还用保险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厉害    还能修屏啊

在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试试手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把旧屏都修好了,多赚了一块屏!

呵呵,闲置好久了,昨晚没事就拿出来研究了一番,没有图纸,没有资料,就用两张差不多的屏做对比。不过还是要卖出去了才算多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部分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对于维修经验丰富的人来说不是事儿,对于新手来说还是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短路的屏都好修。。。。。。。。。。。

还是你们技术过硬,不知道花屏的,闪屏的,你们是怎么修的。有资料提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果然高手   才思敏捷啊   真正的    速修啊  厉害

这也不是速修,用了差不多半20分钟呢。在你们手里估计分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有供电  这样的都是 保险烧掉  电容挂了有的是升压芯片出问题

有供电,3.3v,5v 都有,一级升压8v也有的,就是28-32v的这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R:
高手学习了下回会了

夸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屏幕其实很多可以修的 但是不亮的 我一般看保险是好的 我都没心情搞了

我遇到一个花屏的,我把图像处理芯片与供电管理芯片都换了,还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测屏仪多少钱?,,,,,,,,,,

网友:
本来就是电感烧开路了,不用换屏呀,呵呵

网友U:
确实厉害了我的哥,我这也有几块这样的问题,我留着好久了,一直没修,看来可以入手个测屏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U:
确实厉害了我的哥,我这也有几块这样的问题,我留着好久了,一直没修,看来可以入手个测屏器啦

这个只是测试屏好坏,等于一个信号发生器。重点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V:
楼主这个码片可以拆下来用809F读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这个码片可以拆下来用809F读写吗

支持 24,25,93,95 的编程器都可以

网友W:
用屏线也可以改的。不用单独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用屏线也可以改的。不用单独买线了。

是的,我已经试过了,有测屏线的直接用,可以不用改。

网友X:
这个技术可以,哈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技术可以,哈哈,收藏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的  还不会刷屏呢

网友: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见的,厉害的,修好又可以用上了。

网友:
没有屏供电吧。。。。。。通常都是FU1坏,,

网友Y:
是电容短路导致没有高压吗??

网友Z:
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的,以后要好好细心的检查

网友AA:
请问一下,如果红屏是怎知回事,文字红色阴影,像红色错位一样。排除线材。

网友AB:
你是老师傅哦  要有你这技术就厉害了

网友AC:
楼主 一定是老司机了 ,这种屏暗都能 搞定  66666666666666666666666的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电容短路导致没有高压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的,以后要好好细心的检查

谢谢夸奖!刚刚遇到一个拿笔记本来的,内屏不显示。但是量屏,外接显示,键盘吹变形,说下雨进水的,问我换键盘多少钱,我说最少100块,他说还不如卖了,这电脑不值钱,我笔记本螺丝还没有拆完,立马给他装上,这种人的生意我直接不做了,100块的键盘都舍不得,还舍得钱修主板换屏吗?你遇到会怎么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请问一下,如果红屏是怎知回事,文字红色阴影,像红色错位一样。排除线材。

排线与接口的可能性也很大,我遇到的你这种情况,关机把屏接口的排线取下轻轻的压屏接口,再插上屏线就好了,就不知道你的问题到底有多大,不排除显卡与到显示屏的电路,还有显示屏,。如果你确定是屏的问题,可以刷屏程序也许可以解决问题,我遇到一个是屏程序问题,烧录屏程序就好了,目前客户没有反映花屏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是老师傅哦  要有你这技术就厉害了

我的级别比你来说,我还是学生。          你才是老师傅啊。

网友: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运气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 一定是老司机了 ,这种屏暗都能 搞定  66666666666666666666666的 赞一个

谢谢!我驾驶证还没有才几年,不算老司机

网友AD:
暗屏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基本是电压开路或者开启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暗屏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基本是电压开路或者开启的问题多

有丰富的维修经验的你们来说,是容易的,对于我来说,没有经验,没有图纸,只能参考旧屏来维修。

网友AE:
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电容短路································

是的,升压电容短路

网友AF:
现在的led屏电容是容易坏了  修了十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现在的led屏电容是容易坏了  修了十几片了

哦,看来还是质量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把旧屏都修好了,多赚了一块屏!

呵呵 卖出去了才能算赚

网友:
对了  屏幕的图纸我应该去哪里找啊    就是液晶面板的

网友:
楼主技术挺是让人配服啊,。。。。。。。。。。。。。。。。。

网友:
屏暗最多修个保险坏,电容短路导致,  别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暗屏外接一下就直接换屏了,你没拿屏试一下吗,坏屏也行啊,如果是主板的问题不就麻烦了

网友AG:
还有点屏神器,厉害了 哪里买的  帖子长度不够

网友AH:
修这么多年笔记本 还真没刷过屏的程序,另外你这个测屏的设备挺实用,我也去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修这么多年笔记本 还真没刷过屏的程序,另外你这个测屏的设备挺实用,我也去淘宝看看

呵呵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还有点屏神器,厉害了 哪里买的  帖子长度不够

找马化腾的店铺买的,

网友AI:
刷屏程序的线,哪里买的,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AJ: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马上去试试。。。。。。。。。。。。。。

网友AK:
这种暗屏本身直接就好修的,,,

网友:
                            暗屏机器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
一般换下来的屏我都收到的,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电路问题。修好一个是一个。为了客户也为了自己、

网友AL:
升压电容           爱坏              通病了

网友AM: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楼主修好了,等于天上掉下来一个屏,恭喜。。。

网友AN:
666666   我基本都不怎么去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N:
666666   我基本都不怎么去修屏,,,,,,

我以前也是,基本不修,不过对于暗屏来着,屏没有坏,还是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楼主修好了,等于天上掉下来一个屏,恭喜。。。

谢谢夸奖!不过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是辛苦赚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升压电容           爱坏              通病了

应该是吧,不过我是第一次遇到,以前遇到的是灯管的,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种暗屏本身直接就好修的,,,

也是,知道原理修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马上去试试。。。。。。。。。。。。。。

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谢谢你的关注我的帖子,我还有很多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刷屏程序的线,哪里买的,这个可以有啊。

淘宝有,,如果你有点屏线,也可以用,

网友AO:
楼主技术不错,旧屏都修好了,表示没修过屏幕

网友AP:
你这个不是被你赚翻了啊

网友N:
还是你厉害     我没有图纸只能对比的修

网友AQ:
工具挺齐全的哦.还有测屏仪,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工具挺齐全的哦.还有测屏仪,没有听说过呢!

呵呵,我工具的确很多,好多都用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你厉害     我没有图纸只能对比的修

我也是对比维修的,彼此彼此

网友AR:
引用 网友AP:
你这个不是被你赚翻了啊

看你说的,二手屏也卖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技术不错,旧屏都修好了,表示没修过屏幕

这个屏电路维修成功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看你说的,二手屏也卖不了几个钱

做维修换还是最赚钱的

网友AS:
还是你们好,这样都可以换屏,暗屏从来没碰到过让你换的,都是给他修了,一说换屏抱机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S:
还是你们好,这样都可以换屏,暗屏从来没碰到过让你换的,都是给他修了,一说换屏抱机就走

估计你修的价格比换屏赚的多得多

网友AT:
对比维修不错哦,哟点意思,楼主的点屏器多钱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对比维修不错哦,哟点意思,楼主的点屏器多钱哦 。。。。

200 包邮的 1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