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p9显示变这样了

楼主(2017-09-24):
p9显示突然变这样了,换了一个屏,刚开始好的后面又变这样,触摸不能用,也关机不了,大家有遇到过吗?什么问题这个

网友A:
用手电筒照下左边,看是不是有显示,若有的话就是阴阳屏,修背光这块,若没有还是再换块屏试试

网友B:
这种很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拆机重新插一下。。。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手机的皮套模式打开了

网友D:
我支持4楼  皮套模式  感应器的问题  校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筒照下左边,看是不是有显示,若有的话就是阴阳屏,修背光这块,若没有还是再换块屏试试

开机的时候显示画面都是正常的,就过了开机界面直接变成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很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拆机重新插一下。。。

重新拔插下是好了, 但是会不会用几天有变成那样就不知道,上次换完屏过了几天客人就又回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4楼  皮套模式  感应器的问题  校准下

皮套的感应器是在屏的上方那边那个吗? 我把屏重插了好了,不过一插充电器充电就又变成那样了,但是在那个界面时间会走,会显示在充电不在充电,我觉得应该是你们说的感应器的问题,但是皮套感应器应该是在屏上方吧,我现在发现是一插电源充电就会变成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皮套的感应器是在屏的上方那边那个吗? 我把屏重插了好了,不过一插充电器充电就又变成那样了,但是在那 ...

首先你手机设置里皮套模式关了没  然后光感校准了没  原屏是摔坏的还是进水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手机设置里皮套模式关了没  然后光感校准了没  原屏是摔坏的还是进水烧坏的

原屏应该是进水弄坏了,有进水痕迹

网友F:
看来这个P9销量不错问题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个P9销量不错问题也不少。

客人机子尾插部分掉水里了,尾插部分有腐蚀,后来把尾插换了就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p9还行啊我自己也用p9.

网友: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的,先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这是华为特有的皮套模式。这个是尾插小板上问题。先看看是不是排线没扣好。

网友:
一看就是皮套模式,能关功能的先关了,想彻底解决换个原的拆机小板,或者主板到副板的排线即可,同样问题华为mate9PRO也遇到过,顾客以为手机屏坏了,想换屏,省了他10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手机的皮套模式打开了

正解,位置感刚刚好在皮套位置,应该是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4楼  皮套模式  感应器的问题  校准下

咩有在上方,仔细看华为的机器,中间位置主框上有强磁,应该有霍尔元件

网友:
这是华为的皮套模式,楼主你进系统关了没有?还有光感校准下试试看。

网友(2017-10-31):
感谢大家的宝贵经验,让我获益匪浅,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阴阳屏,皮套模式一都是上下分开的,可以全部显示时间的,这种情况可以用手一下主板上的重要芯片就可以,之前我遇见的是一个小米的手机,结果就是用手把各个大芯片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