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密码pojie大全

楼主(2017-09-24):
v860手机工程模式有二个口令分别进入不同的选项,分别是8378*#再按OK3次和8379*#再按OK3次
要解除遗忘的手机密码,首先,待机时输入8378*#再按OK3下进入v860手机工程模式:
NAM Setting
Channel Fix
ALT Mode
Set Vocoder
Test Call
Loopback Test
otapa set
无UIM卡
IMAP Enable
Java UA-String
然后选择第一项,输入密码071082,进入下一级菜单:Nam1
Common
选择第二项COMMON进入。
用向下键选择到第二个Initialize all。
按编辑,提示全部复位,是-否,选择是,重开机OK!!现在密码是0000了
注意重开机较慢,象死机一样,耐心一点,不用怕的。
GSM手机密笈
(一)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所有机锁:按MENU+5+1/2
  T190解锁密码: 20010903
  T191解锁密码:19980722
  3X8/2X88/998/8088/L2000/7689/T189/C289等初始密码为1234 ;话机密码为000000 ;解锁方法:
无测试卡,则先输入1234,如密码已更改,先按Menu键会出现“修改开锁密码”,按OK键,然后输入000000就会显示四位数的话机密码,如保密码已更改,则只能用测试卡或软件工具解。
  T2688/2988万能解锁码:19980722
C300解话机锁:20020801
摩托罗拉手机出现“话机坏,请送修”:可利用测试卡,输入0205#、0205068#即可修复,无须重写码片。
  T2688/2988/988d设置中文:*#0000# ok(插卡)
V60/V66/V70解锁:插入测试卡,开机后输入menu+048263*进入测试状态后按18*1总清除,输入18*0是主复位。
V998外文改中文:MENU—左方向键按3下—OK—左方向键按5下—OK—Simplified—CHINESE
摩托罗拉2688时间不走修复密诀:将电源1脚和8脚用漆包线短接,必杀!

(二)诺基亚
初始保密码:12345
5110锁码机解码:在保密码锁死,输入正确保密码无效的情况下,可1、按C键不放,2、按*键不放,3

、按*键不放,4、输入04*PIN*PIN*PIN# 解除锁码。
3210解 SP 锁: 1、按C键 2、按向下键 3、按C键直到屏幕清除 4、按住*键直到其闪烁 5、再按住*键直到其闪烁 ,输入04*PIN码*PIN码*PIN
N7650恢复出厂设置:*#7370#
诺基亚手机省30%电密码:*#746025625#
诺基亚手机查出厂日期:*#0000#
诺基亚能打过进不能呼出:如果显示屏左上角有“2”字,按住#键两秒,再按确认即可;如果没有显示“2”,则按“功能键”+6+1+4+2再按确认即可。
显示手机资料密码: 输入*#92702689#
查询手机是否锁频: “#pw+1234567890+1#” 查询是否锁国家码;

“#pw+1234567890+2#” 查询是否锁网络码;“#pw+1234567890+3#” 查询是否锁网络
提供商锁定的码;“#pw+1234567890+4#” 查询是否锁SIM卡。(连续按*键二次即出现+;连续按*键三次即出现p;连续按*键四次即出现w)
诺基亚3210外文改中文:屏幕右上角依次调到4-2-1-9
诺基亚5110外文改中文:屏幕右上角依次调到4-2-1-8
诺基亚3310外文改中文:屏幕右上角依次调到6-2-1-3
(三)三星
解话机锁:*2767*2878#/*2767*7377#
码片复位:*2767*3855# 也可用于解机锁或卡锁
调对比度:*#0523#
看软件版本:*#9999#
三星600万用密码:9998三星600码片复位指令:旧版用*2767*2878#或*2767*3855#;新版用*2767*7377#。(无卡状态下输入)
三星A100-A188看版本:*#0837#
WAP复位:*2767*927# 可以解决部分机型出现“请稍候”的故障
X199手机锁:去卡输入*759#813580,输入73,出现点之后,输入02启动。里面的数据会全部清空
N299、A399、A539、A599手动解锁:输入*759#813580#进入工厂模式,按29,过两三分钟锁自动解除
A188/A388解SIM卡锁:不插卡输入*#9998*627837793#显示错误信息;再输入*#9998*737#;按向上键找到PCK码,有一个9位数的数字,去掉第一位后记下;关机将卡装上,开机后键入后8位数即可解锁。
三星A408解SIM卡锁:不插卡输入*#0737#,然后上下查找PCK码,去除首位就是SIM卡锁解密码。
三星2400解锁密诀: 用尾插供电,不装卡开机,再装卡,输*2767*2878#,然后按住开机键直到显示“请稍侯”就放开按键;再到保密菜单中把密码关掉。
三星A800的解锁指令:手机解锁密码是:*2767*2878# ;不插卡输入 *2767*637# 手机自动关机再开机,能解网络锁。
三星S308/A408话机初始密码和更改话机密码:00000000
三星N628/S308/S508/V200/V208/T108/T408解锁指令:*2767*2878#话机当前设定复位
*2767*3855#话机EEPROM总复位(修复软件故障);*2767*7377#解手机密码的复位指令。
三星A188/A388/A408/T208/S108/S308的工程模式前缀都是*#9998*……#;
A288/N288/N628/T108/T408/T508的工程模式前缀都是*#8999*……#。
三星S508恢复出厂设置指令:#*7728#
三星A300/A800解锁指令:*2767*637#(增)
三星S105解SIM卡锁指令:*2767*7822573738# 解话机锁指令:#0111*00000000#(增)
三星S100/S300/V200解锁指令:*2767*7822573738#(增)
(四)西门子
手机解锁:拨打02138984777,再按提示音先后输入1、1、0进行咨询。告诉对方要解锁的手机串号及一

个身份证号(随便说一个),然后记下对方提供的解锁密码,将其输入手机即可解锁。这种方法现在已经
不能用了,解锁可参考以下网站的相关信息——http://www.cnii.com.cn/20021218/ca129889.htm
西门子2588外文改中文:*#0085# 恢复出厂设置:*#9999#
西门子3508外文改中文:*#0086# OK
西门子解网络锁:不插卡输入*#0000*74286253#
西门子查软件版本:输入*#06#,再按左上键

(五)飞利浦
Philips DIGA 和 GENIE解锁: 输入 *#7489 *# 可以看到密码,
Philips FIZZ解锁: 输入 *#1234*# 可以查看密码
828测试指令:输入*#7489*#可显示和更改手机的保密码
630解锁指令:#20021208
飞利浦部分手机外文改中文:长按0键后,朝上选。
(六)索尼、爱立信
爱立信手机显示出厂日期:右、*、左、左、*、左、*键
爱立信手机显示版本指令:→*←←*←*
索尼手机显示软件版本和生产日期:#8377466#
SONY手机恢复出厂设置:*#78737322867973738#(*#superfactoryreset#) *
SONY手机安全代码复位: *#73287489263373738#(*#securitycodereset#):密码复位为0000
索尼Z28显示暗藏游戏:将左侧键往外扳可显示四款游戏;21点赢分绝招:输分后卸下电板可保持原分
,赢分可按C键退出保存。最高可赢10999999分。
爱立信T28解锁:输入**03*0755*3246*775# 屏幕显示Mach Err 按左方向键或右方向键可进入菜单进行解锁。
(七)阿尔卡特
阿尔卡特手机查软件版本:*#06#
阿尔卡特手机进入工程模式密码:在待机状态下输入000000*
阿尔卡特手机恢复出厂设置:###847#
阿尔卡特BE1、BE3(OT220/221)解锁:25228352/ALCATEL+D
阿尔卡特BE4、BE5(OT301/302)解锁:83227423
阿尔卡特HD1、HE1(OT500/700)解锁:25228352"
阿尔卡特OT735解锁指令:83227423(增)

(八)松下
松下在开机搜索网络的时候输入*#9999#会出现3行英文信息。第一行:669EGAD80A02-02,说明机器的软件版本就是A02,而80就是指手机型号是GD80;第二行:显示的是该版本软件中“语言包”程序的版本;第三行:显示的是该版本软件设计定型的时间。
松下G600解锁:拨打112时,按红键停止,并在显示"END CALL"时马上输入*#06#,此时显示IMEIM码,再按C
松下GD55 隐藏菜单 :*#369#

(九)三菱
NET LOCK:*787090或*787292
IMSI LOCK:*362628或*360608
NETSUB LOCK:*476989
CP LOCK:*482896或*480896
SP LOCK:*967678
EXT LOCK:*574243
三菱M330解锁指令:*5806(增)
(十)NEC
恢复原厂设置:*#73738#或*73738#+OK
查看软件版本:*#2820#
SP锁: *#3210#+发射键
公司锁: *#8140#+发射键
SIM卡锁: *#4960#+发射键
NET LOCK: *#7320#+发射键
网络锁: #7320*(八位密码)#+发射键
DB2000、2100解锁码:一般为82764016,按MENU#可显示手机的本机号码
解NEC988、NEC988D一切锁: 19980722
NEC N8解锁指令:输入*#8140#再按发射键

网友:
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

网友:
这是何年何月的资料啊:jingxia:字数不够

网友:
现在谁还用这么麻烦的方式。。。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啊    有人给我科普科普吗

网友:
小白来了  好多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看来还得好好学了

网友:
老东西采用  现在基本用不到了

网友:
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现在用处不是很大了!

网友:
过时好多年的东西了  有些手机估计有人都没见过

网友:
这是10年左右的资料吧  早就过时了

网友:
都是以前的老手机了 现在基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