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用mhdd看硬盘被清零或低格?是f8键吗

楼主(2017-09-24):
咋用mhdd看硬盘被清零或低格?是f8键吗?在mhdd里f8有这个参数吗

网友:
按f4扫描,这个只用来扫描坏道,不作为格化分区的。

网友:
清0指令是erase,敲二次回车就开始清.注意,清了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你是想看硬盘smart信息,直接输入smart就会显示,相关信息意义你可以百度

网友:
沈阳的兄弟你在哪里

网友A:
ERASE  回车  回车,  前提你的数据不重要,这样完成数据就没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ASE  回车  回车,  前提你的数据不重要,这样完成数据就没有了 ,

正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