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检测

楼主(2017-09-24):
pe里的硬盘内存检测工具怎么用,硬盘扫描完怎么擦除坏道,怎么屏蔽坏扇区,内存怎么检测,怎么看是不是有问题,新人小白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你不是问MHDD就是问内存 你自己到百度去找贴看看

网友:
我也不会这个 还是真的要去学习 做维修不会这个

网友:
去百度看看吧 百度很多教程的 搜索一下就很多

网友A:
什么pe?
什么硬盘扫描工具
什么内存检测工具
名字是什么   你什么的没有
让我们怎么回答你

还有pe里是没有mhd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pe?
什么硬盘扫描工具
什么内存检测工具

必须是dos下运行
好像也有Windows板的
但是没用

网友:
工具叫什么名称啊?PE里面集成的内存检测工具,硬盘检测工具很多,你都没说明,怎么给你帮助?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45ad148ec65cb69552b8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