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跟X84H 3.0USB程序谁有啊?

楼主(2017-09-24):
两台华硕本子都是3.0USB不能用,2.0能用,换了控制芯片还是一样,旁边的八角3.0USB的BIOS芯片程序谁有啊?有的还望告知,感谢!

网友:
你去官方下载一个  自己合成ME

网友(点评):
这是USB3.0的固件,官方一般不会提供,和ME更是没关系

网友:
3.0驱动没装吧?

网友:
如果每次开机掉电掉3次就是USB3.0程序问题

网友:
进PE里看看USB3.0好用不。再看看有没有供电

网友:
                      正好有一片, 刚给你上传了,去下吧

网友:
程序可以搜索下  若是刷过程序就查下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