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系列芯片的 IOUT脚正常是什么样的电压?

楼主(2017-09-24):
IOUT脚正常是什么样的电压或波形?

到EC

缓冲适配器或充电电流输出,可选择SMBus命令ChargeOption()。 IOUT电压是20倍
检测电阻两端的差分电压。 在IOUT引脚上放置100pF或更少的陶瓷去耦电容
GND。  这是引脚翻译

网友:
我测了下,,是个波形,电压很小,,,但是我这板是故障版,,不确定是否正常

网友:
过流保护脚 ,应该用电压没办法测出来

网友:
他是检测输出的电流(检流电阻两端的压差*20)
由于输出的电流在变化,所有这个脚的电压也会变化,所以是波形

网友:
这个新 就修到了                                     这个新 就修到了

网友:
系统总电流比较器输出,没有固定电压,通过总电流检流电阻上的电流来时时反馈ISYS状态 ,,当然内部是放大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