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950点不亮,结果还没搞懂。

楼主(2017-09-24):
      一块XFX6950显卡点不亮,先目测掉了四个电容,一只显存REF下分压电阻。先补上再说,测试16对电容芯片端对地值相同,再测16对电容容量一至。
     上机测试各路电压,核心1.0v、显存1.6V、3.3v、5v、还有个1V的PWM供电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正常,另外还有一个1.8v(轩辕思天老大)说的这个电压关键,我以前吃过亏,把显卡搞到报废】。都是正常的,但是显示器就是不亮。

      看着变形的档片,心想是不是摔虚焊了,那么就上BGA吧。好吧,上风235,下风275纹丝不动。算了,先试一下,还是一样的鸟样。好了,这下我不想修好了,我就看看这个芯片是不是生根了,再上BGA,上风245度,下风305度终于如千年寒冰被烈日晒化了锡球开始发亮了。OK推两下冷却再次试机还是一样的呢?????

    战斗已经持续到了半夜,准备先养精蓄锐,整理整理思路。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是因为显卡的DVI接口脏了,洗了一下就好了。早上6点又开始攻打敌方高地。然而发现DVI接口并没有脏2333333。条件都正常难道是和这块主板不兼容么,于是换了个平台发现跑码一切正常,是不是要换一个显示接口试一下呢,接上HDMI,直接就显示开机LOGO了,不是吧,真的是DVI接口的问题?

    接上双显示器,检测出有两个显示器,而且显示器型号分辨率什么的都有。怪了,哦对了,我是用的转接头接的VGA,那么直接接DVI呢,果然有图像输出。为什么模拟信号没有呢,测试了DVI接口的模拟输出,RGB有信号,场扫描60HZ,行扫描55K(平时没有注意这个是多少,应该差不多吧),怪了啊,有信号啊,为什么点不亮显示 器呢,又换了一个转接头还是不得行。等大神来帮忙了,谢谢!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960GTX的显卡没有修好,开机显示没有插入CABLE。查了下是核心供电少了两路,没有图纸也没有思路去修!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能显示就行了吗,VGA就算了

网友A:
数字头可以显示就行了,至少已经搞好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头可以显示就行了,至少已经搞好不少。

这个明明是XFX的,但是GPU-Z显示是高贵的阿苏斯,想刷个BIOS看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明是XFX的,但是GPU-Z显示是高贵的阿苏斯,想刷个BIOS看能不能行。

BIOS肯定不对,找个XFX原版的BIOS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