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 killer 1.1版本

楼主(2017-09-24):
通电转一下就停一下,跳码F4,个人判断是BIOS问题,论坛BIOS资料太多都不知道哪个BIOS版本能用呢

网友A:
如果会分离,就去华擎官网下最新的BIOS分离下就行。如果不会,又不知道那个BIOS好,那还是淘宝上买个原厂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分离,就去华擎官网下最新的BIOS分离下就行。如果不会,又不知道那个BIOS好,那还是淘宝上买个原厂BI ...

什么叫BIOS分离???我都不明白 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BIOS分离???我都不明白 呢

可以到迅维网校学习下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bijiben_biosfenliheche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迅维网校学习下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bijiben_biosfenlihecheg

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我得好好学习

别这么回复,容易被人说成恶意灌水刷分刷回复。刚刚已经扣你2分,希望你能注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回复,容易被人说成恶意灌水刷分刷回复。刚刚已经扣你2分,希望你能注意下。

我没必要刷分吧,刷分也不是这样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必要刷分吧,刷分也不是这样刷的呢

有无必要最好别恶意刷分就是。

网友:
分离,又了解到一个新知识,我也得去学习学习了,谢谢

网友C:
论坛里的不一定好用,可以去华硕官网分离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的不一定好用,可以去华硕官网分离个

华硕跟华擎是兄弟可以分离?为啥去华硕那里下载?

网友:
打错了去华擎官网分离 http://edu.chinafix.com/cloud/search?q=bios可以先到这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