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版号 6-71-W65J0-D02 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9-24):
待机电流0.002 触发0.025
查线性电压有   系统3v有    5v没有
在查5v开启没有
迅维找了个海尔的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海尔 G150S 6-71-W65J0-D02
ec发出的dd-on  3。3v
  应该是5v吧  才能导通pq58b
不管了直接pj27连上  直接接地
上电  ok  亮机

大大给分啊
为什么我师父发帖都是10几分的给
到我这就一分
有点欺负人了吧

网友A:
有时候明确知道故障就是在这里 但是自己就是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明确知道故障就是在这里 但是自己就是修不好

为什么啊    干我们这行的   其实就是找故障点费劲
修其实很简单    改电路就行了   不一定非得按原电路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啊    干我们这行的   其实就是找故障点费劲
修其实很简单    改电路就行了   不一定非得按原电路 ...

怕不稳定 这些吧 有时候一下做这个 一会做那个 经验不足 又不敢直接上 老师傅确定了故障就是拆了更换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怕不稳定 这些吧 有时候一下做这个 一会做那个 经验不足 又不敢直接上 老师傅确定了故障就是拆了更换再说

哪 你永远也学不出来
我和你说说我吧   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也不是很懂   但是我敢上
不会拆机器  掰坏了多少笔记本的卡扣
光我上电测电压  都不知道烧了多少板了
现在可以说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因为弄坏了   才能长记性
要是什么都是师傅告诉你怎么弄   你就怎么弄
自己不动脑子    你是什么也学不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 你永远也学不出来
我和你说说我吧   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也不是很懂   但是我敢上
不会拆机器  掰坏 ...

是的 这样才能有经验 主要是给别人做啊 都有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样才能有经验 主要是给别人做啊 都有限制的

我也是给别人做啊
这个东西只能靠自己
别人告诉你的不用两天估计你就忘了
自己动手弄的  能记一辈子

我是学校学出来的
真的    你不动手  光听是真的学不出来

网友:
真不错,我的是一样的故障,现在我修主要是看迅维,不看就修不好!唉,主要是现在修一个本子,还不如把生意打理好,时间浪费不起,我们的店已经快4年了,店开在县城,去年刚加盟华硕店,夫妻店,还没有找人,售后,需要上门服务的,这些你做不好,生意就不好了,哪有心情在维修间耗时间修本子,现在应该是要找一个人了,要不真的忙不过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我也遇到过几台

网友:
本事都是练出来的拿师傅的财力练成自已的真本事,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年轻多动脑筋会有更多的好方法,有的方法前辈也不一定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