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简单拆机

楼主(2017-09-24):
笔记本有ABC三面, 相比其他正拆的机型,联想g505算是轻松的了,所以我知道没什么难度。但是我只有这台0.0  原谅我。 下面我将介绍g505简单的清灰,更换大部件的拆机。

首先让笔记本平躺(手动滑稽)   电池拆下。

整个底座是滑盖的,螺丝隐藏在电池槽位里面 去下螺丝,后盖滑到。 取下c面底座。       整个内部一览无余,我也用不同颜色标注了不同零件的螺丝。

1.大红色是散热风扇,拧下螺丝拿起风扇,注意有电源线,要拔掉电源插针。一般清灰所用。

2.粉红色是cpu和gpu盖板螺丝就可以看到芯片,用于更换硅脂。(我为什么不拆...因为我之前把螺丝滑丝了0.0  哈哈 原谅我)

3绿色是 光驱,取下一个螺丝就可以把光驱抽出来。

4.  最后....我竟然颜色用重复了...  上面3.5寸大小的是硬盘,取下两边螺丝,将硬盘反方向抽出。

最后拆卸电脑一定要选用合适的批头, 以免悲剧的发生。

网友A:
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增加增加自己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ERROR SENDING END OF P ...

取下com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B:
这年头穷得拆机都发贴了,这年头穷得拆机都发贴了

网友C:
楼主你哪天发个拆飞机的帖子就会火了~~

网友:
1楼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穷得拆机都发贴了,这年头穷得拆机都发贴了

论坛鼓励原创拆机的帖子   改天出硬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哪天发个拆飞机的帖子就会火了~~

可以有  我去机场拆机,然后你记彳

网友:
这年头没有办法 稳食艰难 拆机贴都用上了

网友:
还不错 雍用心了 加油 支持分享

网友:
这机子我前面也拆过遇到一个奇葩问题开机反复重启

网友:
拆个机还发帖

网友:
学习学习~的确有时候拆机经常要百度~~~~

网友:
真用心了  哈哈   早已过了不会拆的年代

网友:
联想C355不显示范性,怎么回事,原来是BIOS的事儿

网友:
的确,拆机的时候要注意 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D:
不错 我就是想知道你这红箭头是怎么加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我就是想知道你这红箭头是怎么加上的

我用很“蠢”的死办法,所有图片用qq截图处理一遍。  0.0   萌新只会用费力的操作,达到尽可能方便的效果。

网友E:
下次 我发个THINKPAD系列的,那个比较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 我发个THINKPAD系列的,那个比较有难度。

我定火速围观

网友:
学习下,给自己充充电下次再碰到这个机器就不含糊了

网友:
不错哦,楼主越拆越顺手over!!!!!!!!!!!!!!!

网友:
这个挺好的 不会拆机的在这里一下就学会了 感谢

网友: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直接撬底板了,撬半天撬不动,找了半天发现电池旁边有两个螺丝.

网友:
正在修着这台,apu 很容易坏,主板太差了

网友:
拆机没有难度,联想G系列的都比较好拆

网友:
联想G系列的都比较好拆,没有多少难度!yoga之类的也就是屏不太好拆

网友:
学习 学习   写的很好    不错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