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接电池不开机,下面的电源灯也亮

楼主(2017-09-24):
生意淡淡没事做,翻出放下好久的4738ZG笔记本,这本是正常使用的,就是接着电池,关机的时候下面的电源灯也还是亮的(下面有图),单独接外置电源就没事,EC换过了也还是老样子,搞不懂为什么单独接电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接上电池等一会,SUSLED#,PWRLED#这两个信号就拉低了,这两个信号是EC出来的,经过一个电阻就到这个LED灯了,有哪位老大碰到过这问题的,希望可以给点思路修下

网友A:
遇到这种状况 我会 首先找个 充电芯片换上以后 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状况 我会 首先找个 充电芯片换上以后 再看

这个也换了,也是老样子,已经换了EC和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电路信号都量过没正常不????????????/

网友:
隔离管  充电上下管 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