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0C 不亮 反复重启

楼主(2017-09-24):
                             机器型号 联想 e470c
                             板号 NM-A821

                              故障开机 不亮 反复重

                            维修 机器反复重启 电流正常(电流正常跳变) 排除短路   多次开机发现每次掉电重启时间不固定 直接测量开关键电压 1.5左右跳变 直接找到上拉电阻测量    发现r181有轻微腐蚀 处理腐蚀 更换电阻 故障修复

网友:
大师就是厉害,,,,思路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新 就修到了

网友:
这个新 就修到了 。。。。。。。。。。。。。。

网友:
嗯   无语   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  不错  小问题  美滋滋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就是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迅速啊,上拉电阻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估计是上潮了 好啊 有钱挣就好 多搞点这机子出问题

网友:
上拉电阻,将一个不确定的电信号上拉为高电平,嗯,楼主修故障也够快的

网友:
大师厉害分析的很透彻 条理清楚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哎早点咋没人发出来我上次也遇到了一个放弃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下子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开关 的上拉电阻 出问题了导致重启 ·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