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G2750液晶维修,无5V,12V

楼主(2017-09-24):
型号:明基G2750故障:按开关没有反映,无5V,12V。
维修思路:
一早就来个顾客,说,液晶没有反映,灯不亮!!顾客说开关坏了!帮忙看一下,没有说多少钱?
我说,修一下,要50元钱!顾客说,太贵了!,那我说,那你自己拆,自己修好了!!
你们看,,顾客自己拆的,跟自己修的!
上全图

顾客自己拆的

按下来,,是测试结果

308V有

结论是:308V,5V没有,12V没有,双两极管是好的。,测过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芯片,型号是LD7750
请大家给个维修方向跟思路!!按下来,应该,修那里??,测那里??换那里??

网友A:
整流桥是好的   那就是变压器了     看看振荡器有没有输出就完了    示波器打一下      电源板电路其实很简单

网友:
说明前级没问题 查后级吧

网友:
振荡器如果有输出     那就查查和他相连的管子    看看是不是击穿
还不行 就看看变压器是不是好的(还没见过坏的)  或者  后级电路  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没有80 我 是不会接的   按时的撒丁是丁

网友:
300V  大电容没有??   和芯片有关?

网友B:
经常碰到这样的电源板,测下看二级管、小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300 V几乎都是整流管炸了,交流保险也炸了   没有灯炮,我一般都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碰到这样的电源板,测下看二级管、小电容有没有短路,

看清楚了,,人家是说300V都没有,,

网友:
从变压器开始查,重点查一下后级,这种芯片坏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是好的   那就是变压器了     看看振荡器有没有输出就完了    示波器打一下      电源板电路其实很简 ...

变压器 一般很少坏吧
振荡器 在哪里测试呢

网友:
着顾客 很厉害
显示器 都会自己拆
怪不得报价50都嫌贵

网友:
你上传的图片上明明300V电容上有电压为什么说300V没有,300V有和没有维修思路完全不一样

网友:
电源电路没有起振吧。查芯片供电

网友:
实在难修 深圳淘一块回来也是 十来块 简简单单

网友:
AC220V市电经延迟熔丝管F1后,由安规电容和电感等组成的交流抗干扰电路,滤除市电中的高频干扰信号,经D1~D4桥式整流,滤波电容滤波,产生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1的一次绕组加到大功率MOSFET管的D极;另一路经电阻降压后,向LD7750RGR的8脚提供启动电压,内部电路振荡电路启动工作,经比较、放大、处理后从LD7750的5脚输出激励脉冲,通过阻容元件送到MOSFET开关管的G极,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开关变压器T1的各个绕组产生感应电压。
    其中变压器T1的热地端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压经电阻限流,二极管整流,电容的滤波,送到LD7750的6脚,作为二次供电电压,替换下启动电路,为LD7750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
      故先测量一下其6、8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先确定MOS管正常,二次侧无短路,再更换7750的启动电容,不行再更换7750

网友C:
你们看,,已修复!
看图

网友:
楼主,你是开维修的,客人在你的维修店里自己维修
你。。。。。。
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看,,已修复!
看图

最后,是客户自己修的,还是你修的啊,

网友:
是顾客拆的,,我自己修的!!!

网友:
可以改万用的电源模块  很简单 也不贵

网友:
这帖子发错地方了吧?

本帖纯属娱乐,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你是想显示自己大度呢,还是 想显示摆拍技术?
在自己的维修店,让一个陌不相识的路人,在你家里拆机修机,你却在一旁给他拍照?
怎么看,怎么像二人转呢?

网友:
你好!!上半部是,顾客拆了,,下半部是我自己修的!!

网友:
可以先换换芯片看一下,如果问题依旧在继续查其他的地方

网友:
这么好的表,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
12 V 5V不存在短路的情况下,换换电源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