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杀手版用MINIPRO刷

楼主(2017-09-24):
通电风扇转一会,一会就转了,现在是不懂是什么问题,刷BIOS变成这样了

网友A:
编程前先查查空,如果有错误,说明BIOS芯片有问题,换个BIOS来刷。另外,确保BIOS文件是可编程的文件,别体积太大,超过芯片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前先查查空,如果有错误,说明BIOS芯片有问题,换个BIOS来刷。另外,确保BIOS文件是可编程的文件,别体 ...

8M的容量,刷了也没有用,只能网上订了

网友B:
你就没有一块料板拆个配件吗?唉

网友:
没有分了就想要点分没有分了就想要点分没有分了就想要点分没有分了就想要点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轩辕思天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请珍惜认证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就没有一块料板拆个配件吗?唉

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

轩辕思天 -2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请珍惜认证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不是要一样的芯片吗??

有必要这么回复?

网友C:
好多人说要一样的BIOS一样版本,我都不懂什么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人说要一样的BIOS一样版本,我都不懂什么回复呢

华擎这板子就一个型号。没有过多的型号。如果你无法确定,又不会分离合成,那么我想最好去买个工厂BIOS来刷刷。

网友:
没刷对bios 可能  管网找一个刷上去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
无语了,,,你干么选 OTP      你这情况大多接触不良,,洗板水洗洗吧,,这种芯片坏的少

网友:
希尔特这种老掉牙的还不扔了,,,刷B比TM蜗牛还慢

网友:
不勾选STATUS REG试试,还有你为啥要选一个OTP的型号啊

网友:
还是BIOS问题,不行的话就换BIOS芯片本身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