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tt93gs pcg-4u3n bios 绝对OK

楼主(2017-09-24):
vgn-tt93gs壳B面  pcg-4u3n背面
主板短路原机备份,绝对好。

网友A:
先下一个试试。。正好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下一个试试。。正好有一台一样的

这么巧??我是首发 啊。。你的修好了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我是首发 啊。。你的修好了么有?

修好了的,,有个开启信号断线了。。不跑码接上就ok了